[网络] 拆个水星5口千兆交换机(Mercury MCS1505M)

楼主(2019-11-28):
定制芯片

做工还可以

开关是切换千兆和10M,10M可以传输距离更远 一般监控用处较多

价格很便宜 用着还可以稳定性带考验

网友:
看着还行啊,想要一个,家里联网用。

网友:
不错,拆了壳子会更小,不占地方,容易更好的组合其它设备

网友:
体积真小,估计发热也不大,放信息箱很合适

网友:
看到这玩意我就想起监控。。。

网友:
还好是双面板的

网友:
我有一个,放在弱电箱和K2P在一起,用了一年多了,很稳定

网友:
10。。。10m???10m长距离估计是hub模式了吧,不是交换机了。10m带ipc真的带不了两个,400w的带两三个都呛

网友(2020-12-31):
这个5GS 是啥芯片?

网友(2021-04-26):
买了一个网件的5年了还没开箱

网友:
质量可以,价格够低。监控第一选择。

网友:
在心片上加个散热片,然后把电源优化一下,应该会比较稳定了,呵呵~~~这个价格好像是40元左右的样子,改一下性价比应该很高啊

网友:
好小啊, 和现在卖的sg105c比,都能怎么样呢?

网友(2022-06-11):
谁知道5GS这个芯片在哪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