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牧田电动工具电池

楼主(2019-11-28):
某鱼买的套料

三洋NSX电动工具电芯,内阻12-13mΩ

点焊电池

安装保护板,测试。

装壳

最后来个电钻照

网友:
点焊机很牛叉啊,这么厚的镍片

网友A:
关键就是点焊机。我这工具电池要换电芯,没点焊没法换,电池盒里的空间太小,只能用镍片连接。

网友B:
楼主快上电焊机

网友:
我们是来看电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快上电焊机

DIY的变压器焊机,额定4KVA,峰值10K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就是点焊机。我这工具电池要换电芯,没点焊没法换,电池盒里的空间太小,只能用镍片连接。 ...

工具电池都是这样的,我这还有电池,你可以把盒子发过来我帮你焊。

网友:
焊接的很猛 。

网友:
套料不错啊,还带镍片。点焊也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的变压器焊机,额定4KVA,峰值10KVA。

上机子看看哦

网友:
求套料的地址

网友:
楼主电池买的什么价!

楼主:
电池我批量买的。点焊机自制的

网友C:
你这个控制器固件用的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控制器固件用的哪一个

点焊机固件。

网友D:
点焊机控制板好厉害的样子,还支持中文的,是否支持双脉冲点焊,以前在外企做时候他们用的就是进口的双脉冲点焊,出来的产品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控制板好厉害的样子,还支持中文的,是否支持双脉冲点焊,以前在外企做时候他们用的就是进口的双脉冲 ...

是双脉冲,时间、功率、间隔都是可调的。

网友:
板子是风枪板吗

网友:
点焊机地道

网友(2020-01-11):
厉害厉害,做工精良,能不能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