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前段家里装了一套反渗透净水器

楼主(2019-11-28):
全部三无产品总费用500,无技术含量只是接电线接水管

三无净水器、6g压力桶、即热管线机

卫生间废水箱和厨房纯水小龙头

自来水100,纯水6
老房子厨房是客厅外面的阳台,净水器和压力桶装在厨房洗碗池下面,然后接废水管到卫生间马桶上面的水箱里,水箱是以前装的用来放燃气热水器到花洒的一段管子里的凉水,现在把废水也接到里面可以冲马桶用,管线机装在客厅厨房门后面3秒出热水泡茶方便

网友A:
废水管这么长,没问题?

网友B:
这玩意儿时间久啦爆啦怎么办?我工厂的饮水机管道就爆啦,报废了大批纸箱,估计损失5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水管这么长,没问题?

也不是很长大概有5米,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时间久啦爆啦怎么办?我工厂的饮水机管道就爆啦,报废了大批纸箱,估计损失5000多 ...

废水管无压力不制水时里面也没水,净水机到压力罐再到龙头和管线机有压力只有很少管线机的管子在屋里面,其他都在厨房,真爆了也没啥事

网友:
好便宜,我买的飞利浦的,换滤芯一年都要一千来块,正想改造一下利用主板和增压泵,压力桶,把滤芯换成淘宝买的那种,现在这种丢弃式的用不起了

网友C:
我是新房装修的时候,就预留的管道,把速热管线机装在客厅,直接放热水喝。

我家已经彻底淘汰了开水壶和开水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房装修的时候,就预留的管道,把速热管线机装在客厅,直接放热水喝。

我家已经彻底淘汰了开水壶和开 ...

水过来还是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过来还是开的?

冷水过来,然后客厅墙上挂一个“管线机”速热烧开水。

你可以淘宝搜索:“管线机”。

网友E:
以前听说一个电台投诉节目,女主人怀疑家里自来水水质不安全,买瓶装水喝,后来X东买了套净水装备,天天喝直饮水。3年以后店家上门维护换滤芯,换前维修师傅讲这套装备怎么好,拆下滤芯怎么脏,让客户购买维护套装,此地区水质不太好,3年拆下来滤芯外面杂质坑定厚厚一层,拆下来一看和新的一样,原来装的时候管子生生绕过过滤器,真的直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以前听说一个电台投诉节目,女主人怀疑家里自来水水质不安全,买瓶装水喝,后来X东买了套净水装备,天天喝 ...

我老丈人家也发生了。家里原来的一个净水器老是漏水,我就直接淘宝重新买一套发过去,他自己找人换上了。

然后和我说水可能有问题,我去一看,RO膜还在包装箱里呢,没装进机器去。

所以说,用RO净水器,一个TDS检测笔应该是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丈人家也发生了。家里原来的一个净水器老是漏水,我就直接淘宝重新买一套发过去,他自己找人换上了。
...

我买攒的净水机,自己带TDS检测的,就是有时开机时间太短,TDS值太高,就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