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家有没有好的卷尺推荐?

楼主(2019-11-28):
劣质卷尺回收时经常弹到手,弹到就是一个瘀血泡,又要担心割手,每次用都心惊胆战,结果还是次次被弹出瘀血,着实疼哭了qwq而且劣质卷尺总是没用几次就皱弯了,应该是发条太薄的原因?
所以想问下大家有没有一款质量上乘的卷尺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最主要是要回收不弹手!不弹手!不弹手!!!边缘也要打磨光滑的。听说田岛卷尺不错?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价格百元以内都能接受。。。

网友:
田岛的、世达的都还行,而且很便宜,没几个钱。杂牌的也用过不少,没夹到过手。

网友:
世达的路过。5把。

网友:
一直买长城的黄色卷尺,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只有一次被割了手,卷尺这玩意不敢买好的,经常出门量个尺就落下了,和记号笔一样,得多买,,基本上一年十个,有用坏的,和丢失的

网友:
买电子尺,测距仪

网友:
手里有个BACO的,回弹很温柔,缺点是很软,不像国产尺那种支出去2米不带弯的

网友:
米沃奇卷尺不错

网友:
田岛的,弹簧轻柔,尺带耐磨。   宏迪,世达的都不耐磨。

网友:
我买的这种卷尺很好用,使用感受可以,

网友:
我用的田岛的,日本进口的那种。5米5。挺好用的。

网友A:
德国 BMI 必耐    首选 希望你喜欢

网友B:
手被弹一次是不小心 被弹很多次就要考虑自己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被弹一次是不小心 被弹很多次就要考虑自己问题了

我也不懂该怎么用了。。。我怕被弹收的时候还特意把手指往后拿了,但拉出的长时(一两米以上)收回来他就是会弹的,我认为可能是尺带太薄软的原因吧,而且收回来时速度又快弹到真的超级痛(´;ω;`)。。。要想不被弹我看只有我按完回收按钮立马松手丢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 BMI 必耐    首选 希望你喜欢

这个好像挺不错,但是有点难买呀....能推荐家店吗...你是在哪家店买的呀?还是说要海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该怎么用了。。。我怕被弹收的时候还特意把手指往后拿了,但拉出的长时(一两米以上)收回来他就 ...

如果注意了还被弹到手,可能与尺子的刚性有关系,刚性差的可能收回时弯曲会弹到手,那么要注意买尺身刚性好一点的,比如世达5米卷尺有两种宽度,一种19毫米,一种25毫米,应该买25毫米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注意了还被弹到手,可能与尺子的刚性有关系,刚性差的可能收回时弯曲会弹到手,那么要注意买尺身刚性 ...

好的,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注意了还被弹到手,可能与尺子的刚性有关系,刚性差的可能收回时弯曲会弹到手,那么要注意买尺身刚性 ...

也许是这样,感谢指点!这个我没注意过,我用的都是小型的那种,应该就是19mm的吧

网友:
宏迪卷尺绝对可以

网友:
手很少被弹,不过好几次踩弯过卷尺。。。

网友:
博世卷尺不错,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