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9测温度问题请教 怎么显示OL

楼主(2019-11-28):
测试温度,没有插热电偶和表笔,怎么显示OL.应该显示OPEN。但是接热电偶测试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A:
人家的固件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固件就是这么设计的

是版本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版本的问题吗,谢谢

很有可能!

网友:
如果是2045版本 这个档位显示OPEN ,不知你这个是什么版本,接触这么多,第一次见显示OL的

网友:
表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显示OPEN

网友(2020-02-01):
可能插座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