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焊接教程(多图详解)

楼主(2019-11-28):
  进行贴片焊接有效的方式是拖焊。如果熟悉了拖焊,你基本可以使用一把烙铁 + 松香完成所有贴片的焊接。在焊接前我们特别提到工具:
  最好使用斜口的扁头烙铁,考虑到以后实际焊接有防静电的要求,建议使用焊台!
  言归正传:
  首先把IC平放在焊盘上

对准后用手压住

然后使用融化的焊丝,随意焊接IC的数个脚来固定IC

四面全部用融化的焊丝固定好

固定好后在IC脚的头部均匀的上焊丝

四周全部上焊丝

接下来就是拖焊的重点来啦!把PCB斜放45度,可以想象一下IC脚上的焊丝在融化的情况下可以顺势往下流动!

把烙铁头放入松香中,甩掉烙铁头部多余的焊锡

把粘有松香的烙铁头迅速放到斜着的PCB头部的焊锡部分

接下来的动作将是整个拖焊的核心:使烙铁按照以下方式运动

重复以上的动作后达到以下的效果

四面使用同样的方法

表面很多松香,用酒精清洗,最终的效果

网友A:
想打铝基板,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优惠券啊哈哈

网友:
10几年前的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打铝基板,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优惠券啊哈哈

铝基板,你企业认证下就能不限次数的哇。免费打的

网友:
层主分享的这个图片中的工具,不错哦

网友B:
谢谢分享,图片清晰,主题收藏了。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图片清晰,主题收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贴片我都是用蜡烛

放好原件 抹好锡膏 然后放到一块老的gpu铜散热片上 下面用蜡烛烤……

过一会就会看到所有的锡膏一下都划开了 赶紧撤蜡烛 嘴吹降温

缺点就是一块板只能单面贴而且基本上只能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有爱好者能用的?我只tb到一些焊机的……… 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2020-05-12):
原来是这么拖焊的........学习了。

网友(2020-06-22):
高浓度酒精!

网友(2020-12-07):
楼主这个太实用了,一直没敢尝试,这下可以试试了

网友(2023-12-29):
松香改助焊剂吧,老黄历了你这。给新手教程要声明多次粘走焊锡,否则新手搞几次搞不干净很暴躁的哈

网友D:
是不是60%的因素在焊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60%的因素在焊锡上

个人感觉好的烙铁和头占60%作用

网友:
有实用性具有指导意义

网友:
楼主这个太实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