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几年前的羽博移动电源,值得换电池吗?

楼主(2019-11-28):
几年前的羽博移动电源,还可以用,容量太小了

撕开标签,内三角螺丝

论坛神器,头大了

山寨的

竟然4颗螺丝

往外推,出来了

电路板

什么牌子的电池

控制电路

电池容量不行了,这货值得换电池吗?

网友:
测一下电流,足2a还是可以随便搞来备用的

网友:
看一下电路板背面,如果像双向同步整流方案可以换新电池,如果像线性充电加二极管整流先凑合用,再不行换有点容量的拆机电池。

网友:
看电路板,还可以,换二块电池还能用。

网友:
做工还行,换

网友:
现在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就奔这外壳也要换啊

网友:
有电池就换吧,如果买电池就不要了,先留着以后换吧,看着不错

网友:
如果有闲置的电池,那就换。如果要买新电池来换的话,不如直接再加点钱买个小米的。

网友:
若是缺电源就换了,若不缺电源,还换啥呢?

网友:
上次优惠购14块1万毫安,比换电池都划算。那东西做工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