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宝接口坏了

楼主(2019-11-28):
唉……没有热风机,拆的好困难,边缘都是痕迹
直接去掉了充电接口,把充电线接到电路板充电口正负极,试了一下,可以用。完工收工发现线不能在盒子里打结,防止从焊点拉断,直接在壳子上大了一个处理。不要跟我说买一个接口换掉漂亮,懒得去折腾,能用就OK,凑合着用吧。

楼主:
拆的过程有一块儿电池的点焊掉了,发现烙铁焊不上,这种问题以后遇到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原谅我忍不住的笑了 哥们

网友:
有热风枪换不上去怎么办?

网友A:
要不咱拆电芯改玩手电吧。
脱焊的18450,拿威猛先生点一下,然后再焊就好吃锡了。
至于固定线,打不了结就怼一坨热融胶在里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咱拆电芯改玩手电吧。
脱焊的18450,拿威猛先生点一下,然后再焊就好吃锡了。
至于固定线,打不了结就 ...

威猛先生是碱性吧,一般助剂是酸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咱拆电芯改玩手电吧。
脱焊的18450,拿威猛先生点一下,然后再焊就好吃锡了。
至于固定线,打不了结就 ...

一般不都是18650多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咱拆电芯改玩手电吧。
脱焊的18450,拿威猛先生点一下,然后再焊就好吃锡了。
至于固定线,打不了结就 ...

嗯,我还缺一个热熔抢,下次买一个,家里这东西确实经常需要的

网友:
宝有卖,自己搜!对不上锡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