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天冷单位给空调管做保温那种保温棉牌子好点

楼主(2019-11-28):
淘宝上看了下保温棉有2种一种是黑的不带铝箔,还有一种带铝箔的,不知道那个品牌好点,单位为了降低成本本来外面打算用不锈钢包的预算太贵好几万了

现在具体想了2种方案,不带铝箔用电工胶带包扎起来不知道能用几年,或者直接铝箔的或者铝箔在加电工胶带包扎。

网友:
耐寒耐高温那种胶布的挺耐用 矢崎涤纶线耐寒耐高温胶布,用了三年 目前完美  夏天室外40多度 ,隔壁家用住友的常见那种耐高温耐寒胶布两年也没毛病。推荐矢崎 住友 DENKA 3m,不过感觉不便宜 人工复杂,自己掂量

网友A:
这两种都不行。太阳晒两年就完了。最好是用铝箔的那种包裹后外面包一层沥青布。相对就比较长久了。

网友B:
没有铝箔的在室外很不耐用。有铝箔的再买些铝箔胶带连接处用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都不行。太阳晒两年就完了。最好是用铝箔的那种包裹后外面包一层沥青布。相对就比较长久了。 ...

估计是这样问了下沥青布能抗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铝箔的在室外很不耐用。有铝箔的再买些铝箔胶带连接处用好些。

铝箔加沥青布

网友:
橡胶海绵的加厚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