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络打印机,端口不是IP也能打 ????

楼主(2019-11-28):
在安装网络打印机复印机的时候,,,已安装好了,也可以正常打印了。。。
但一看打印机属性的端口,居然不是正常的IP形式。而是一串乱码一样的。难道是IPV6  ???

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就是一个WSD-什么的地址

网友:
通过mac地址广播的形式通讯,ip变了也没影响

网友:
但一看打印机属性的端口,居然不是正常的IP形式。而是一串乱码一样的。

WINS,windows使用的一种特殊域名,为全局域网唯一的,可以直接用过wins lookup方式找到对应的地址

网友:
正常啊,这个要看具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