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遥控调光定时环境灯(夜灯)拆解,很精致,居然没有频闪?

楼主(2019-11-28):
收到几天了,目前14.9包邮中,非常精致,总计14颗LED,前面一圈12颗,可以通过遥控调节10挡亮度,调到最高最低的时候会闪烁2次提醒,背后朝向墙壁方向还有两颗,切换到背后就是一点不刺眼的夜灯,正面还有手动开关。一只在父母那边用,父母反应很不错,今天拿下来打开简单拍了几张照片。

亮灯时候,相机里没有频闪,离远离近反复观察也没有,功率计显示1W:

遥控器,最上面是开关;M按键是模式,切换正面一圈亮/后面两颗夜灯亮/前后一起亮;加减号是十档亮度调节,调到最大或者最小会有闪烁提示;10和30是10分钟30分钟定时关灯。

关灯之后的样子,正面上方的方形痕迹是USB版的开孔位置:

背面,上面有两颗夜灯LED,暖光的,灯体和插座之间还有一个小平台,如果是USB版,充电时候可以把手机放在这个平台上:

背面有三颗螺丝,打开很轻松,电路板做工看起来还不错,拍照时候看着确实没有频闪:

好多huigu亲拆的推荐都在这:分享huigu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11

网友:
这个灯看着还是挺精致的

网友:
遥控的很高级样子

网友:
恒流的当然不会频闪

网友:
有恒流芯片,所以无频闪。

网友:
这灯做工不错!估计不便宜。

网友:
有芯片,看做工,好像不错啊。

网友:
没有频闪,估计是那个220μF的电容起的作用了

网友:
很精致,容阻降压为什么没有频闪

网友:
为什么没有频闪?

网友:
看着一般般

网友:
有芯片,应该不是阻容降压。
夜灯配遥控器,挺有想法,晚上不用摸黑开灯了,摸黑找遥控器就行。

网友:
遥控调光定时环境灯(夜灯)拆解,

网友:
我觉得最多阻容降压,加线性稳流遥控集成芯片。

网友:
外观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可惜不是铝基板的。

网友:
定时环境灯(夜灯)拆解,很精致,容阻降压为什

网友:
有芯片,应该不是阻容降压

网友:
遥控调光定时环境灯(夜灯)拆解,很精致,居然没有频闪?

网友:
以为我哦哦

网友:
遥控调光定时环境灯

网友:
生在便宜啦

网友:
便宜有没有好货

网友:
遥控调光定时环境灯(夜灯)拆解,很精致,居然没有频闪

网友:
为了M币来得!

网友:
可能相机拍不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