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领心而动,试用小动X2新款智能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9-11-29):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论坛和小动科技共同推出的试用活动及给予的试用机会。这次试用的是郑州小动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新款小动X2智能体感电动螺丝刀,小动X2最大亮点在于产品内部装配了陀螺仪传感器,扭力和转速可根据手腕扭动情况随意调节,操作模式上也首次实现了水平操作和垂直操作双模式。X2内含棘轮自锁装置,可使螺丝刀在无电状态或扭力超出正常扭力范围的情况下启动棘轮装置,安全发挥其自锁驱动功能,有效保护螺丝不刮划、不磨损。
动力方面,内置三星18650锂电池,电池容量2200mAh,满电状态下X2持续工作续航达4个小时以上。新款X2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了压力轴承,大大增加了螺丝刀的同心度。
下面分外观、试用、拆解三个部分来给大家介绍这位电动新宠。

一楼外观篇
收到的是大爱的慕黑,给人一种踏实稳重的感觉。

侧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盒字两端的X2标记。

背面是产品信息。

整备质量:一斤的样子。

开箱新姿势,请参考iphone手机 万有引力式开箱

开盖后分两层,隔层上面是螺丝刀,下面是说明书等物。

开关机方式说明,尾部垂直操作键+中间水平操作键同时长按3秒(尾部蓝色指示灯闪烁)开机,关机同理。

关于尾部指示灯状态的说明。

内容物一览:螺丝刀x1个,披头x3桶共18枚,micro usb充电线x1根,说明书x1本。

小动X2为6063铝材cnc一体切削而成,整体阳极氧化,更硬朗耐用。

尾部开关兼有手电筒功能,应急照明用用不错。

批嘴头部,这样看像不像一个大号的梅花螺丝批?

螺丝刀净重约242克。

长度约183毫米。

欲与勇士试比高。勇士说吃鸡看我的,拆机还是你来吧

直径与C8筒体部分相近,约28mm。

抛开枯燥的数据,把X2与其它常见工具放在一起比比,它大致的size您应该更有数一些。

看到这里,是不是迫不及待想找个东西拆拆了

下楼开拆!

楼主:
本楼为试用部分:

先拿大法的dream machine试试水 用了数码之家22合1的梅花披头,经测,松紧螺丝都很轻松,松螺丝的反转也是有体感控速的,反转刚启动有一秒左右的快速转动,应该是补偿低速时扭矩不够 ,不足以打松拧的过紧的螺丝,这一秒快转,起到一个类似冲击的作用。后面就可以正常的体感调速了。

海康的摄像头,你往哪里跑,对 说的就是你,我忍你很久了

电脑维修的好帮手,对于笔记本这类有较多螺丝的设备,小动X2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电动助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手腕顺时针转动,螺丝轻松拧紧,快到底的时候,稍稍逆时针回转减速,再配合手握手柄的握力的减轻,即可旋紧螺丝并确保不伤丝牙。
同时也感受到了降速降扭与机械扭力调节的区别所在,术业有专攻,比如手机螺丝等细小精密、易损、对扭力精确度要求较高的设备还是上机械扭力较好。

试用了一会,尾按开启螺丝刀时亮低电量警告红灯了,实测电池电压3.6v左右,但仍可继续使用。当继续放电至3v左右时
尾按操作键螺丝刀不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低电量红灯闪烁和超低电量螺丝刀不启动是在按尾部垂直操作键工作时才会触发。
按中间的水平操作键或手电筒键时,低电量状态仍然是可以工作且电机工作时亮的是蓝色工作指示灯。
建议小动工程师把中间的水平操作功能键和手电筒功能键也纳入低电量保护。
所有按键都是低电压红灯闪烁提醒、超低电压直接停止输出,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锂电池。
充电口在尾按这里,手电筒边上。

经测:从3v左右充电到充电完成绿色指示灯熄灭,U表显示容量2147mah。三星锂电池标称容量不虚。

充满电后取下电池,用可调电源+鳄鱼夹测一下开关机电流消耗,开关机睿登dp5005都测不出电流。

上精确度高一位的U表UM25。开关机同样表显0.0000,可见开关机待机电流均小于0.0001A。
经过开关机电流测试,关机锁定状态下电流和开机待机状态下电流相差不大,正常使用工况,不锁也关系不大;
久放或外出携带的时候,出于防止误操作考虑,适合锁定一下。

点亮手电筒电流为360ma的样子。

裸奔状态下点亮 实测手电筒、螺丝刀不能同时工作。电筒类似于采用日亚灯珠的月亮灯。
色温还行,白光不泛蓝。亮度与科瑞1瓦灯珠相当,光斑,月亮型散射光斑。

手电筒应用示例。应急用用还不错。

全速启动螺丝刀的电流消耗为758ma到885ma。逆时针启动由于第一秒全速,瞬间电流可达3A+。

下面测试一下X2螺丝刀工作噪音。86db  db meter给出的结论:电动工具噪音

关于披头硬度,没有测硬度仪器的业余玩法:用美工刀30至45度角以削铅笔的姿势切削披头,硬碰硬、简单粗暴 !
一般切削手感越滑,被测物体硬度越高;手感涩、腻,则反之。硬度大概介于手里的三种披头之间吧。

同心度测试:电动螺丝刀如果不同心虽然不像电钻不同心那么致命,但还是会有不好定位,加剧作业时披头和螺丝的磨损的问题。
这次小改款加入了压力轴承提高了同心度。

one more time!

最后再拆装一下我的老黑莓blackberry 8700c:biggrin:   黑莓:主人得此神器这是连我也不放过吗

复装,把玩至此,基本也熟悉了小动X2的体感操作技巧。较易上手。

莓子放心,楼下哥帮你盘它,哦不,拆它!

楼主:
小动X2拆解部分

拆人者 人恒拆之嘛

打算先从尾部下手,先拧 下电池仓套管。所幸我这个螺丝胶很少,稍稍带点劲就拧开了电池仓,螺丝胶虽然有效防止大扭力作业时意外开仓,但确实不方便我等喜欢折腾的坛友拆换电池。
实测开关状态不受断电影响。取下电池再装上仍可保持原开关状态。

取放电池稍微有点小搁挡,电池外皮表示很受伤。当然, 厂家也没有设计成可供更换电池的。希望以后有可换电池型的产品 ,能推出x1充电器的加长版(18650版),个人觉得那货颜值不错。

拧下批嘴头部的黑色套,可以看到不锈钢本色的批嘴轴套,这里应用不锈钢材质,应该更为耐磨。

螺纹部分也都做了阳极氧化,经常拆换电池拧螺丝不易磨损滑牙。

拆下不锈钢批嘴轴套就可以看到棘轮结构了,拆到棘轮的滚珠部分须谨慎!滚珠会掉,还不好找,别问我怎么知道

下面金黄色的就是这次小改重点,压力轴承部分了。它是一个分体式的轴承。

标准的三明治结构,做的很精致。

它的工作要求更为严密的装配间隙,置于批嘴主轴外环,起到斧正批嘴,减轻批嘴转动时的端面倾斜,从而实现更高的同心度。要是披嘴与轴套的摩擦由滑动摩擦换为滚动摩擦就更好了。

棘轮部分及6个硬度较高的圆形刚柱,通过棘轮的凸起,在超扭时挤压钢柱擦边锁死,实现电动到手动的转换,同时也保护螺丝了不易滑牙。

批嘴头部及其附属件一览

批嘴头部装配次序图

齿轮箱的D型轴,是不是有点像小动logo的D字哈。

拧下顶部三颗螺丝,即可向后抽出主机。机体大致分3部分,齿轮箱,电动机,以及后面的控制电路等。

电机这边和电路板连接是插接的方式,方便了拆解及维修。

电路部分,由3块电路板组成,前面两块是电机驱动,逻辑控制以及实现体感控制的陀螺仪组件和DC TO DC等,后面电路板则负责驱动手电筒led 电池充电 及状态指示等工作。

尾部的手电筒设计的很巧妙,也得亏有这种中间镂空的环形开关,照明led才能置于环形开关中间。
这里有点小建议:工作状态指示灯无须单独开孔,灯光可透过led的透镜射出,就很漂亮,亮度也足够,同时减少开孔也能让布局本来就紧凑的尾按显得更整洁些。

齿轮箱和电机组件,拧下4颗小螺丝即可分离它俩,他俩结合的比较紧,这里要稍费点力。

分离后的他俩,可见只要功夫深,没有挖不开的墙角哇。

齿轮箱拆解后发现,结构为三级行星齿轮,x2的扭力不小,它功不可没。

齿轮箱与电机部分装配图。

小动X2体感电动螺丝刀全部组件一览。

测试完毕装机收工前和论坛大大们合个影,再轰两下油门听听响。

试用下来小动X2作为一款定位家电拆解维修,diy及玩具拆装的小型电动工具。
在笔记本台式机,小家电,小数码的拆装机使用中,非常得心应手。甚至在文中未表的效果器及功放机拆装,它也能胜任。
个头大了点,扭矩也大了不少。可能由于造型,材质等原因,没有机械的扭力打滑结构,不然还能往手机等再精密一点的小电子电器方向靠靠。
机器的低电量保护最好在水平操作按键操作时或开启手电筒时也能实现。尾部工作状态灯开孔可省略,尾部更显整洁。最后希望小动X2能和C8、22合1等工具一样:像是一位老友,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不会给你掉链子!

网友A:
前排占用,楼层出售
图片刷不出来,服务器问题还是我手机问题?

网友:
前排就坐,等待楼主完成大作。

网友B:
恭喜中奖,看做工还是挺精致的

网友:
背面还有手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占用,楼层出售
图片刷不出来,服务器问题还是我手机问题?

网站机房网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中奖,看做工还是挺精致的

谢元首大大支持

网友C:
老款可以通过换批咀头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可以通过换批咀头升级吧

应该可以吧 批嘴头的不锈钢外套应该没区别吧

网友:
真不错,就是死贵。要350多。用不起

网友:
看着还挺精致的

网友:
很细致,和老版本有一些改进~

网友:
感觉还是博世go2比较好

楼主:
这个磁铁吸附一下披头 钻头啥的,很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