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遇见三星MLC?

楼主(2019-11-28):
主控是毁容2246EN,听说只支持MLC?背面还送南亚256缓存 ? 片子上有小戳戳 256GB四片组成

网友:
2246en芯片居然还有生产,不知道能不能看到20年号的芯片。

网友A:
四方的颗粒很可能是字库改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方的颗粒很可能是字库改来的吧。

我也觉得有点像手机的字库

网友:
回收闪存做的?

网友:
手机的UFS?听说AS2258也支持UFS,2246EN配合UFS应该很快吧?

网友B:
应该是UFS,里面的NAND其实不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UFS,里面的NAND其实不差的。

就是散热不行,容易挂闪存。要修复SSD还得买一片一样的板子拆。单买拆手机芯片无法修复。

网友:
用字库做SSD,不一般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