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影驰240G固态,居然是8个闪存片组成

楼主(2019-11-28):
正面4背面4 共计容量240 东西存多了空间小会掉速,很垃圾,主控居然还打胶

网友:
影驰的SSD都敢买,这个和他的显卡可是两码事。

网友A:
这PCB和闪存跟东芝TR200老款一模一样,主控打胶是因为BGA比较小防止振动或者板子变形导致脱焊,手机都这样的

网友:
反正这是TLC闪存的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PCB和闪存跟东芝TR200老款一模一样,主控打胶是因为BGA比较小防止振动或者板子变形导致脱焊,手机都这样 ...

新款pcb是啥样的?

网友B:
5年包换。。。线下好像是这样,线上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年包换。。。线下好像是这样,线上不知

垃圾得很  现在看市场低端市场小容量还是英睿达,紫光靠谱,

网友C:
俺们的门店装机一般用益储,估计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们的门店装机一般用益储,估计也不行

只要不装480G的 问题就不大

网友:
这玩意还真不如紫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得很  现在看市场低端市场小容量还是英睿达,紫光靠谱,

紫光连低端都谈不上

网友:
打胶才是良心做法,这种固化胶水贵得很!

网友D:
TLC不掉速那就不是正宗的T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LC不掉速那就不是正宗的TLC

三星TLC真的不掉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星TLC真的不掉速。。。。。。

嗯 有个坛友卖的TLC就是不掉速 毕竟是绝少数,寿命不知道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有个坛友卖的TLC就是不掉速 毕竟是绝少数,寿命不知道如何。

反正二奶机随便用,用死了开卡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