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爆屏的联想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9-11-28):
回家的路上看到收废品的三轮车上有个笔记本电脑,外观很新,还带电源,螺丝没拆过。屏幕碎裂,无法开机。要价30,还价20拿下。到家拆开,500g希捷硬盘,4g3代三星内存一根。CPU焊主板上拆不下。插电源可以开机,风扇转。也可以按钮关键。屏幕不亮。拆开看下里面基本没有坏和变形。
内存,硬盘,电池,电源都是好的。主板为知。网上屏幕要200多,不敢下手,怕主板坏屏幕白买。带hdmi和vga接口。外接显示器开机也不亮。需要别的设置吗?

网友:
有的要fn+f几设置下

网友:
硬盘贴贴纸,这明显是送去维修点修过,估计是修起来不值了直接买废旧了,那看来可能是主板也有问题

网友:
按几下FN+F3试试

网友:
感觉动过主板  主板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捡到大便宜了。。。。。赶快败一块屏回来。。。。。

网友:
这便宜赚大了!

网友:
如果插着外接屏幕不开机的话可能主板有问题,正常外接屏幕开机会有自检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功能是需要设置的。根据型号查一下如何设置。。如果没问题。外接显示器会有显示,至少会出现字母。如果黑屏。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先买个屏回来换,要是主板也是坏的,就再买块板,这样也直了

网友:
楼主不敢换屏,大家分不吧,我要内存条。

网友:
我出50送我。

网友:
好便宜,真的便宜

网友A:
这个笔记本难下决心,配置不高,如果家中没有笔记本可以配个二手拆机屏幕,买新的就不怎么划算。
配置网页http://detail.zol.com.cn/381/380748/param.shtml

网友:
AMD的就没别花心思了,10年买过一个HP-AMD刚过保就坏了,而且是时好时坏显示问题,后面还重新焊过,也不行,最后坏了一块英特尔主板CPU到现在还可以用。

网友B:
摔的机器最好不要捡了,因为摔的机器暗病特别多。

网友C:
拆开看看屏幕排线有没有问题,不行就上咸鱼淘块屏幕和主板,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完了再把坏的主板和屏幕咸鱼出去。这样不是有的玩了吗?最后落一台好的本子,再做决定留着用还是出手,

楼主(2019-12-28):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屏幕排线有没有问题,不行就上咸鱼淘块屏幕和主板,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完了再把坏的主板和屏幕咸鱼 ...

外接屏幕已经点亮了,用了几天挺稳定的。110包邮淘了一块屏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的机器最好不要捡了,因为摔的机器暗病特别多。

外接屏幕已点亮,买的屏幕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本难下决心,配置不高,如果家中没有笔记本可以配个二手拆机屏幕,买新的就不怎么划算。
配置网页h ...

110包邮淘了个二手完美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