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使用上的问题

楼主(2019-11-28):
我是新手,我手上有一个万用表,想请教师傅们两个个问题
我有一个充电宝,电池容量20000,
1.电路板充电口针脚测那个是正,那个是负极怎么测?
2.充电时的输出能不能达到2A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
USB线剪了一半,就不知道正负吗,想测2A电流,接你表的20A档位

网友A:
1 问度娘,关键词“usb引脚定义”。
2 usb电流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问度娘,关键词“usb引脚定义”。
2 usb电流电压表

现实操作中,我确实百度了,并明确了最边两个角是正负,并猜想的接试后焊接好了,但我觉得有仪表应该学会使用方法就过来问了问师傅们
电池电流2A的测试问题,搞不明白必须是充电状态下测试还是不需要这样,仪表直接可以测出电流和电池容量之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实操作中,我确实百度了,并明确了最边两个角是正负,并猜想的接试后焊接好了,但我觉得有仪表应该学会 ...

普通表测电流是串联在电路中测的,usb线路测电流普通表串联显然不太方便,所以说一般用usb表加假负载测量或者直接充电过程中测量。直接光用普通表不串进线路去测电流好像不行,除了钳表。容量应该是计算来的:Q(容量)=I(电流) × t(放电时间)

网友:
你需要万用表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表测电流是串联在电路中测的,usb线路测电流普通表串联显然不太方便,所以说一般用usb表加假负载测量 ...

感觉好复杂,不过能看懂,意思是用着测,和用着测后按算法得容量(感觉好麻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复杂,不过能看懂,意思是用着测,和用着测后按算法得容量(感觉好麻烦)。谢谢 ...

如果基本电路原理不了解建议不要玩这个,即使普通充电电池在最差情况下都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至少要了解最基本的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