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老悦翔1.5 换地垫 顺带做隔音 完整作业

楼主(2019-11-28):
原车地垫已经被空调水给浸湿了, 至少几年了,最近问到一股霉味,难闻,掀开了地垫发现这情况了, 才决定换地垫,顺带做个隔音。
先做个大概的流程介绍,
没有一整天的时间,不要自己动手,否则,不能搞完,(本人经常干活的,手脚轻快利索也搞了一整天。)

地垫是网上70做的,皮革的,原车版型,拿回来自己直接打孔,就行,
隔音用的大能蓝金刚+温莎白棉  老悦翔1.5 用的是9张蓝金刚+6张温莎棉

废话少说, 直接上图

拆开以后, 发现底盘好多锈迹, 主副驾驶的门槛,安全带旁都是锈迹, 主副驾驶座椅的四个脚上也是锈迹, 调节前后的滑槽里也锈了,用WD40喷上以后, 能调节了才罢休,毕竟这个也是安全问题。

下面进行隔音施工

主角,蓝金刚。

这个手柄滚轮,是附送的工具, 施工用的。

施工中

蓝金刚作为最底一层施工, 施工完成,

下面做第二层施工,

第二层是白棉, 用了两层, 非常轻, 为了柔软, 就直接上了两层

施工完成了, 直接回装。   因为天已经黑尽了, 拍出来的照片已经看不清了, 所以就不上传完成以后的照片了, 回装很顺利, 就是主副驾驶座椅的8颗螺丝, 4个定位孔, 还有门槛包边的扣眼, 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方法。

第二天就去山脚下的浸水山泉洗了下车, 走了两圈, 觉得隔音效果相比之前有提升。满意了,毕竟自己不是专业做隔音施工的,有这效果已经挺不错了,

有空,再把4门, 后备箱底的隔音也做了, 就完美了

网友A:
把音乐开大点就什么噪音就听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音乐开大点就什么噪音就听不到了!

不是这样的,胎噪, 行车噪音,包括风声,还有在市区里的其他车辆尤其是大车的声音,很重, 隔音效果好的,就连过个坑坎,车底盘减震和轮胎传来的,都没有那种明显的咚咚声

网友B:
原来是装地面的啊,怪不得我买了后有一半以上都扔了,我装门上了,贴一层已经差不多合不上了,所以有很多多出来了,还有贴4门感觉没效果的

网友C:
这样一大块很容易会增强低频共振与噪音,。。。。不是这样乱贴一通的,汽车隔音不是真正要隔绝噪音,而是把震动噪音包括风噪、胎噪、所有产生的不友好声音散出车外,而小频率震动与噪音用止震板、隔音棉做隔绝回弹出车外,,,,原理就像你在铁罐里面外面有人不规律地敲铁罐,,,,,,像你这样贴高频振动与噪音小了一点,然而换来的是低频振动。。。。。。

重点是这个车设计时这个车架已经决定了隔音效果极限值。。。。。。。专业的改隔音店。都是先装4个相位音频检测仪每个座位一个调到人坐姿的高度,然后分别车尾箱,驾驶室底板再放检测器,出去跑不同路况,一直记录噪音频率与大概的发出位置,对应点的做隔音,再路试。。。。再调整再路试。。。。再调整再路试。。。。一般搞下来一个星期左右完工,价格大约4位数-5位数。但是有的部分的是改变不了的,例如玻璃的厚度,前后挡风玻璃的夹胶层质量与厚度,这些都关乎很大的。。。全车所有密封胶垫、胶圈、门胶垫。。。

很多该隔音都是一通乱拆,然后贴贴贴,除了增加油耗与重量外,某些频段的噪音可能好了点,但换来的又是另一个频段的噪音,到头来还找不到源头。。。。。。。。

其实按我经验就贴贴车顶蓬,4门做个隔音提升一下4门喇叭中低频就好了,起码下大雨不至于敲铁皮,这样贴底盘说实在一句没太大作用。。。。

NVH是玄学。。。。。每个人感官不一样,更何况都不一定敏感。。。。而评NVH的大部分都是车评。。。。说白了那个那个有钱就是主。。。。有钱还得换部好点的车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大块很容易会增强低频共振与噪音,。。。。不是这样乱贴一通的,汽车隔音不是真正要隔绝噪音,而是把 ...

你说的很地道, 但我不追求那种极致,况且,我自己只会干活, 并不对原理懂多少,但你还别说,这样贴了,比没贴的时候, 效果好很多, 与没贴之前,效果很明显,所以,我个人认为,是满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地道, 但我不追求那种极致,况且,我自己只会干活, 并不对原理懂多少,但你还别说,这样贴了, ...

改善肯定有的就是看改善率,因为每个人感官不一样平时开的车质素也不一样所以很难合众,就像NVH合适你自己就好了,因为增加了低频振动有的人也不一定很容易发现,因为不是金耳朵啊,所以这个得看自己需求了,

网友D(2020-01-10):
不知能不能把降噪耳机技术应用到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能不能把降噪耳机技术应用到车上?

好像本田就有

楼主:
你说的是雪佛兰,  去试驾了两次, 有这个主动降噪的功能, 忘记是哪款车了

网友:
车价决定噪音水平 ,自己贴提升不了多少,花钱不说,还费油。这车太轻了,跑100都飘的开过一次。还有你这车地盘都锈了,折腾没意思啊。

网友:
强迫症表示,一定会先除锈刷漆再干别的

网友:
全车隔音其实按重要性来说的话首选是中控台隔音,然后是四轮叶子板,然后发动机,四门,最后才轮到地垫、尾箱垫、顶棚。

楼主(2020-03-03):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装地面的啊,怪不得我买了后有一半以上都扔了,我装门上了,贴一层已经差不多合不上了,所以有很多多 ...

四门隔音效果并不好。最好是做轮胎上的护泥板背后。引擎盖和中控下。最后把底盘做了。四门做不做影响不大。你只要把胎噪降下去,噪音小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