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一台松下等离子电视机

楼主(2019-11-28):
上个礼拜有位美女老师说她们家的电视机老启动不起来,有时候还自动关机,让我过来看看。拆开,死马当活马医,把里面的接插件插拔了几下,没想到电视机就能顺利启动,问题解决,看了好几天电视也没出问题。
电视机外观

屁股

铭牌上写的是等离子电视
电源输入有一个独立的EMI滤波器

拆开金属的后盖,里面比普通的液晶电视多了几块板子

电视机电源板,元器件比较多,布局分散有利于散热

主板部分,元件很多

连接等离子屏的驱动板,和普通的液晶驱动板不一样,毕竟二者原理各异

感谢观看!

网友:
乡里乡亲的好邻居

网友:
好高级,手残的话估计废了

网友:
差不多十年了,再玩多一、两年,估计故障会接踵而至,有得你忙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以前家里的电视,如果没图没声,就拍它两下,果然就正常了。。。。。。

网友A:
好像重点是,去美女家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重点是,去美女家修。。。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亮点...

网友:
怪不得楼主寂静啦,美女家的机子那能这样马虎对待!
当然要多去几回,才能保证修好和保障维修质量。

网友:
我的是42的现在还正常

网友:
这已经是大后期的等离子了,之前的等离子里面全部是板,而且功耗吓人

网友:
日本货做工个个都这么眉清目秀

网友:
老师有没有潜规则你这个小鲜肉

网友:
等离子电视机,电费教做人。功耗太大。用着费电,扔掉舍不得。

网友:
美女老师故意的吧   就是为了让你上门  哈哈哈

网友(2020-07-05):
谢谢分享。。。。我以前家里的电视,如果没图没声,就拍它两下,果然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