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三信SASSIN的DX47LE的触保开关

楼主(2019-11-28):
家里的触保开关近几个月来,在有1KW左右大功率电器工作时,有时会发出滋滋声,但功率并不大啊,后来紧了下进线的接线螺丝有改善。
昨天晚上只开台电脑它居然就跳电了,按下按钮也推不上,后来用螺丝刀反复轻敲振动这个触保才推上,觉得这个工作了18年的触保开关要下岗了。
这是方框内这个东西,1P+N的:

打开配电箱,这个1P+N的宽度54mm:

今天早上去机电城花18元买了个新的德力西的1P+N, 买时没注意尺寸,买回来才发现是宽44mm的,
要是54mm的能用2P的触保开关多好。
这个新触保看上去做工也不是严丝合缝,模具和材质不比18年前的三信好,希望这个德力西不是假的。

晚上下班,先到楼下电表箱那把我家进户总闸关了,再上楼摸黑打着手电自己换好,由于尺寸不一样宽,留了一条10mm的缝,用白胶带贴上遮住。

下面开始拆这个换下的三信SASSIN的DX47LE的触保开关,32安的

先看看侧面

再看看另一侧面,有人保给它承保,要是坏了能怎么保?

下面先撬出底下的跨接线的盖子,

拆开侧面两个螺丝,可以看到它可分解成一个1P的空开,加上漏保模块,由箭头处的连接,触发跳闸。

另一侧面上也有一个指示,打开看,看来可以再接一个什么触发机构。

分离1P空开和漏保模块

拆开看漏保模块

看上去线比较粗

两个箭头,左边是漏电测试按钮开关,用一弹性金属片。
右边是跳闸后推动的机构,这机构动作后要按下此按钮,才能让与1P空开连接部分处于可合上闸的状态。

问题来了,不懂就问:
1P+N的触保,零线是永久断不开的。
如果小区三相电负载不均匀,再加上零线接地万一出故障,零线是有可能带电,让人触电的。
为什么家庭电工都会装这个1P+N的触保,不广泛普及2P的触保呢?

2P的可以彻底断开相线与零线这两个进线,觉得要好一些。

网友A:
家里都是西门子的。用了N多年了,没毛病。

网友B:
现在除了照明,没人再装1p+n了
何况是总闸?
楼主搜搜方案全换了吧,现在总进是2p空开,各普插/厨房/卫生间/空调柜机是2p漏保,空调挂机2p空开,照明1p+n空开

网友C:
本来我以为这个漏保会有啥大毛病,但是当我看到你说他已经工作18年的时候,兄弟,我笑了,你是真的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都是西门子的。用了N多年了,没毛病。

我这个不知是开发商装的,还是当年我装修时电工给我装的。由于当时我人在外地工作,包给装修公司做的,所以细节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除了照明,没人再装1p+n了
何况是总闸?
楼主搜搜方案全换了吧,现在总进是2p空开,各普插/厨房/卫生间 ...

我也想换啊,但是2P的漏保什么的比这个宽,我这18年前安的配电箱装不下更宽的漏保,要换配电箱就要凿墙并重新粉刷,所以没办法啊。
除非把配电箱中右边几个空开并在一个大空开上,给左边漏保留出更宽的位子,但这样对右边空开上的线路起不到保险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以为这个漏保会有啥大毛病,但是当我看到你说他已经工作18年的时候,兄弟,我笑了,你是真的心大。。 ...

18年也不长啊,难道有谁在不坏的前提下,每隔几年就把家里空开和漏保换掉吗?

网友D:
自己换为什么不用2P的漏保,1P的是为了省钱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年也不长啊,难道有谁在不坏的前提下,每隔几年就把家里空开和漏保换掉吗? ...

我也觉得按电器的使用寿命,十来年换一次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换为什么不用2P的漏保,1P的是为了省钱而已,

配电箱里装不下了,2p的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电箱里装不下了,2p的宽

现在有窄体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年也不长啊,难道有谁在不坏的前提下,每隔几年就把家里空开和漏保换掉吗? ...

按道理说是应该,但是现实是换上新的不见得比老的质量好,说不定换新后没多长时间就坏了,还不如老的别换了,毕竟经过时间的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