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p2636芯片飞线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9-11-28):
有两块品胜充电宝主板,看着用料还不错。想diy一个大容量充电宝,改主板4.35v为4.2v给18650电池充电。
“mp2636芯片VB脚就是选择电压的,VB接地是4.3V,VB空置是4.35V,VB接Vcc是4.2V。”请问这个vb接vcc怎么接的?是要引脚上飞线吗?求大神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飞线吧,不过这种藏在底部的细引脚可是有点难飞,努力试试

网友:
倒是先贴下芯片数据手册嘛 那个脚在哪?

网友A:
看电路板走线啊,R7补上,1~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走线啊,R7补上,1~10K

大神真专业

网友B:
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

这个好专业知识,简单易懂,谢谢了。也是我唯一能看懂的电路图,哈哈

网友(2020-03-02):
楼主完成了吗,现在设计个东西也是用MP2636,飞5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