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18元买的小谷故事机器人

楼主(2019-11-28):
本来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说话的玩具,没有想到可以WiFi联网可以听歌本来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说话的玩具,没有想到可以WiFi联网可以听歌,还可以讲故事,,还可以讲故事,这个价位简直是超值,这个价位简直是超值。嗯嗯,

网友:
lz发帖选的是机器人复读机模式?

楼主:
没有复读,连wifi可以听歌

网友A:
跟风买一个无名的这玩意,18.8包邮,也能联网,除了声音小点没毛病。

拆开看用的喇叭是十几年前随身听上的那种,毫无音质可言,主控是BK7253,查不到资料,只有一个主控一个功放,其他全集成,离线也有一些音乐,故事和提示音,这芯片集成的可真多。
最可气的是一块300mA左右的拆机铁壳电池还没保护板,感觉又要修改一番了,准备换以前波士顿的5000mA的电池进去;可惜充电速度只有500不到。

网友:
又是全志的方案了,这芯片出厂得多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风买一个无名的这玩意,18.8包邮,也能联网,除了声音小点没毛病。

拆开看用的喇叭是十几年前随身听上的 ...

这个居然不是全志的方案了,以前看到拆的都是全志方案,,,,还有就是没保护板,一般都是主控集成了锂电池保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居然不是全志的方案了,以前看到拆的都是全志方案,,,,还有就是没保护板,一般都是主控集成了锂电 ...
全志的还需要音频芯片,闪存,这个全集成了。所以才能做到18块。

我这个充电时4054;充电没有经过主控;不过有低电压提示语音。

反正电池不够,坚决改成5000m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风买一个无名的这玩意,18.8包邮,也能联网,除了声音小点没毛病。

拆开看用的喇叭是十几年前随身听上的 ...

哪里买的我也买个哄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志的还需要音频芯片,闪存,这个全集成了。所以才能做到18块。

我这个充电时4054;充电没有经过主控;不 ...

电池一千得就够了 我家那个我改了个2700毫安左右的电池 充电时间太久了,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很久了 ,

网友:
有链接吗   我比较看看 买个哄孩子

网友:
还可以,够便宜得。

网友C(2020-06-29):
15¥买了两个听歌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买了两个听歌用哈哈

求链接!

网友(2025-05-12):
看电路板做工挺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