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一只狗,收拾一下

楼主(2019-11-29):
弄了一个小汽车,在后备箱里面捡到一只狗,能够通电的狗,能够叫着K频,ka频的狗,还有一个导航的东西,还有一个连接线,很神奇的连接线,是两头mini usb的,用于连接狗和导航

狗是从点烟口取电的,通过一个圆插口插到狗上,狗再通过一个mini usb+双头mini usb连接线连接到导航的mini usb上面,好像有点乱哈

看了一下,使用5vusb直接给导航通电,能够使用,是凯立德的导航软件,wince系统,看好多手持GPS都是使用的wince系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知道与不知道对于我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双头的usb线其中一个头折掉了,如果想让狗和导航配合在一起干活的话,要把这个修复。另外还发现,狗里面哗啦哗啦响,应该是里面有掉的东西,同样拆开看看顺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先看看狗,叫什么雷达眼的东西
这面是卡口,与7寸导航卡在一起,易碎贴已经让我弄开了

这个miniusb负责给导航供电,可能还要传输什么信号之类的吧,不然就直接用个其他的什么线就行了

miniusb接口和折掉的miniusb线头

用82年的螺丝刀取下四个螺丝后看到里面是这样的

一个红红的板子上面趴着一只蜈蚣,这块板子上面没有螺丝,可以直接拿下来

里面哗啦哗啦响的就是这个,吸盘掉了在车上碰到把这个接头给弄折了,同时把这个狗的miniusb口弄掉了吧

板子这面有一个圆形接口,是与点烟线相连接的,使用的是12V电源,另一端的miniusb输出5V用来给导航使用的

壳子与板子之间一共有五根线,其中两根是焊接的另三根是一个插头连接的,在壳子上面有一个小喇叭用胶固定着,就是通过这个小喇叭来叫K频ka频的,为方便操作,我把这个喇叭线直接剪开

壳子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就是直接插到壳子里面的,没有其他螺丝之类的

这个板子上也趴着一只大蜈蚣,什么作用我也不关心,因为关心了我也不懂

反正是青稞纸

在板子最外面还有两个可调节的东西,可能是电位器吧,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这东西存在可能就是必须的吧

这个喇叭口就是朝向车头的,应该用来接收什么雷达信号的吧,看着和卫星锅的高频头有点类似,我觉得应该类似

坏掉的贴片miniusb母口,换个就行了

手头没有这样的miniusb母口,想头从这个东西上拆一个好了

一转四的usbhub,使用miniusb接口与电脑连接,同时提供四个usb口

背面盖盖没有了,我用了块ABS板挡上的,用优惠购里面的免钉胶粘上的

一个红色的LED做电源指示,一个miniusb与电脑连接,一个额外的电源接口用来当电脑电流不够时为四个扩展的usb供电,不过只插几个优盘啊鼠标键盘的,没有必要使用这个额外供电

免钉胶粘的比较结实,要用合适的工具才能搞下来,顺手抄起暗疮针,这个暗疮针可是我家那们从娘家带来的

发现暗疮针针尖都搞弯掉也没把ABS板弄下来,于是拿出我的另一自制神器,认识这个神器的人就不要过多评论啦,以免教坏小朋友,嘻嘻。当初弄这个也是觉得好玩,并且成功的进了我们办公室

没想到这个miniusb母口还是个直插的,和狗的不一样,不太容易替换。没办法,假货宝上走一圈,花了四五块钱买了五个母口五个公头

在经过两天的等待后,母口和公头都来了,先把公头处理一下,四根线分别焊到1235上,同时把屏蔽层焊接到外壳上有效接地。
不过我这个并没有直接焊屏蔽层,而是这个线里面除了屏蔽层外,有五根线,分别为红白绿黑以及在这四个线中间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铜丝,这个铜丝做地线焊到了外壳上

焊好了用表量量没有不通也没有短路就可以盖上外壳了,不过只盖上外壳线与壳子之间固定不结实,应该晃着晃着就会又坏了。
本来想着用热熔胶填充,后来直接上了AB胶,这个强度会更大一些

一红一绿多好看,有道是:红配绿,赛狗屁嘛,嘻

在两面的壳子里面分别塞上足够的混合好的哥俩好再盖上盖子,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线和壳牢牢的固定在一起了,就不怕晃来晃去了,就能延长寿命了

这个也是在优惠购里面买的

双头miniusb线搞定了再搞这个贴片母座,这个对于我来讲,感觉难度太大了,母头上的五个小片片基本让我处理不来

插入一个新的工具,2006年大学毕业,计算机系的同学扔给我一个电烙铁,使用至今

没有地线,我自已搞了一个,图里面的红线连接到烙铁头的金属外壳,然后弄了可能是网线还是什么线啊,在塑料把手上绕了几圈在焊接的时候用我当地线,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触电事件

原来的烙铁头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用塑铜线2.5平方的内芯做的烙铁头,感觉挂锡效果不错,因为我也没用过什么12什么黄花的。我觉得这个挂锡不错只是我自已的感觉

2.5的线太细,用三根也不够粗,用四根又太粗,把其中的两根用钳子狠狠的捏扁就能塞到里面了

看这个头子怎么样啊,不行接着换,塑铜线还是比较方便的

插曲结束
看这个焊盘还算比较不错,没有脱落的。
外面四个点是地线,同时固定着母座,下面五个分别对应着母座上的五个线
但是感觉中间那个好像是空着的呢,好像是没用的呢,24都是通过过孔到另一面的,15是5V电源。这里没想明白,书上说1235是对应红白绿黑
借用网上的说法,1 V Bus,红,电源正5V;2:DATA-,白,数据-;3:DATA+,绿,数据+;4:ID,又区分什么A型B型的;5,GND,黑,地线
这里3空着不知道为什么,难道狗和导航之间不通信?还是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其他的玩意?想不明白。不过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不懂

使用论坛大哥教的方法先固定四个角再把五个脚堆锡,然后用铜线吸去多余的锡就好了
说起容易做起难,我这已经是一堆锡疙瘩了

无耐,拆掉重新焊吧,用笨法,用我自已的笨法,但是拆掉了母座后我想哭了,中间那个看起来好像是空着的焊盘掉了,另外不知道是2还是4的那个也断了半截
只能用一小点铜丝再把那半截补上了,至于中间的3,看了之前的照片,越来越感觉就是空的,空就空吧,就没理会它

好歹的糊弄上了,没有细表笔,用点铜丝缠到表笔上当细笔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和不通的情况

把喇叭重新焊回去,把插头重新插回去,两块板子就又在一起了,就可以上电测试了

上电测试时,发现这个头动动就能响,动动就不响了,看板子上的接口没什么问题,想问题应该就在这个头子上

大刀伺候

黑线断了

红线可能也有问题

剪掉接头附近的一段,省得还有不良的地方。这时候发现,这个线真的好细好细

重新焊接后,上电测试吧
狗上这四个洞是固定吸盘的

双头miniusb线也把狗和导航连接起来

连接后就是这样的

4GB,高清,我怎么感觉不出高清的感觉呢

导航上出地图了,说明狗给导航最起码供电正常了,但数据通信有还是没有,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不懂

连接给狗的点烟头

上面还可以为其他设备供电,这个是内正外负的,不过听说有少数车辆是内负外正的,不知道怎么个意思。这东西是直流电,不是交流电,统一一下最好。

这个能提供最大5A的电流,不过通过对狗的电源线我感觉5A有点悬

现在狗的插头还是裸露着的,不好看,也容易坏,还是用哥俩好给弄一下吧

同样调配均匀

一层层的往头子上面糊,等糊的差不多有感觉了,就行了,等待这东西固化

为什么这个固化的时候要冒烟呢?还有大量的热释放。好奇怪,还有气泡出现,我买到了错误的哥俩好吗?我没用过其他的,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使用锉刀和砂纸简单修修形

用记号笔涂上黑色,感觉会漂亮一些
这样,就收拾好了

最后,大家在使用电烙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不要让自已的手爪子碰到热乎儿乎儿的烙铁头上
看,一碰就会觉得疼,右手食指

左手中指

好了,狗也收拾了,事情就算是干完了吧

谢谢大家看我的帖子,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论坛添砖加瓦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生产工作中注意安全
大家身体健康

网友A:
wince好久好久了,还用过wm6.1的智能手机呢

网友B:
自从手机可以导航了以后,这种东西就过时了。楼主,某宝有6元包邮的电烙铁,好歹是个尖头的,搞这些比铜线好用点。。。AB胶自制插头外壳还涂色,把我逗乐了。。。

网友C:
现在都不敢装这些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不敢装这些狗了

感觉装了用处也不大
现在还在用雷达波测速的探头也没剩几个了。。。

网友E:
别把地线套手上,那天烙铁漏电了会要命的,帮手上,一下取不掉,太危险了,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ce好久好久了,还用过wm6.1的智能手机呢

是呢,当初也使用过好几个wince的,palm的,hp的,还有多普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手机可以导航了以后,这种东西就过时了。楼主,某宝有6元包邮的电烙铁,好歹是个尖头的,搞这些比铜线 ...

老家 还有一个20W的内热的,那个是铜头的,感觉使用着挂锡的效果也很好,那个是3块钱买的,99年2000年的样子吧。
AB胶作外壳是和别人学的,看坛子里面有人做什么倒模,想我弄个壳子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不敢装这些狗了

说是有人查这东西呢,但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查这个,这东西应该不往外发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把地线套手上,那天烙铁漏电了会要命的,帮手上,一下取不掉,太危险了,切记,切记! ...

要不哪天我换个三头的插头?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不是很安全,好,听从您的建议,改天换个三头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装了用处也不大
现在还在用雷达波测速的探头也没剩几个了。。。

呃。。。这个我不懂。请问现在都是区间测速了吧,识别车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这个我不懂。请问现在都是区间测速了吧,识别车牌吗?

这年头是个探头都能识别车牌。。治安探头都能做到,更别提交警用来吃饭的违法抓拍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哪天我换个三头的插头?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不是很安全,好,听从您的建议,改天换个三头的插头 ...

干咱们这行的,大意不得,千万别出事故,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