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箱安装黑群组RAID5遇到硬盘指示灯无法安装的问题,请求高人支招。

楼主(2019-11-29):
IDE硬盘40针好像其中有一针是管读写指示的,SATA硬盘只有正负发送和正负接收还有GND,就是不明白读写指示灯怎么接出来的?普通主板有多个SATA接口,但只有一个硬盘指示灯,看到一些服务器机箱指示灯好像也没有从主板接出,硬盘接口板上有指示灯,前不久我安装了个黑群,5个硬盘组RAID5,目前运行也是正常的,只有主板一个指示灯,现在想给每一块硬盘都安装上读写指示灯,论坛上高人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有些硬盘架是带指示灯的

网友:
你需要服务器硬盘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些硬盘架是带指示灯的

好像IDE的有指示灯,Sata的某宝挖地三尺不见踪影。

网友:
硬盘SATA电源接口地线有一支是读写指示。硬盘SATA地线有6支,万用表查其中一支对地不短路的就是。驱动方式:5V连接LED+10kΩ电阻到读写指示脚。指示方式:硬盘待机高电平(LED暗),硬盘读写低电平(LED亮)。注意,电脑电源插头地线都是短路的,需要修改插头。此功能常见于热插拔硬盘抽取盒。

网友:
sata 5v那三支脚中间那个就是硬盘灯。

楼主:
马上改造机箱,对5楼6楼的坛友提供的宝贵经验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保存备用

网友(2020-02-11):
记得是11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