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品牌机的内存条比市面零售的品牌内存条的兼容性好吗?

楼主(2019-11-29):
都是真货的条件下,市面零售的金士顿比给品牌机供货的三星之类的兼容性好吗?

网友A:
原本就有些玄学的东西,
要么实践验颜值,试过才知道,
要么宁可信其有,跟着官方学,

不是说,
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么,
那么,
你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就有些玄学的东西,
要么实践验颜值,试过才知道,
要么宁可信其有,跟着官方学,

不是玄学,兼容性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然主板厂商也不用给每块主板弄个兼容性列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玄学,兼容性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然主板厂商也不用给每块主板弄个兼容性列表了 ...

这就是玄学5%的机率不兼容
兼容性列表上好多都停产了,同牌同款批次不同编号也不同。
TUF认证内存结果在TUF主板兼容性列表上完全找不到。

网友:
金士顿也会坏 就这样台

品牌机内存稳定 超频有惊喜
不过大量是超不太高的

网友:
兼容性真不好说,见过联想的机器加一条联想的同型号内存不兼容的,我用得一条镁光8g+一条金士顿8g,兼容一点问题没有,又买了一条同型号镁光,倒是怎么也点不亮了。有时候两条怎么看也不一定兼容的条倒兼容很好。

网友:
品牌的更注重形象,因此定制的多一些。实际上与兼容的都一样。

网友B:
这个还真不一定。比如按联想的尿性,产品设计都是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一定。比如按联想的尿性,产品设计都是够用就好……

可是内存条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缩水啊。再说联想从内存厂大批量采购,这价格已经比零售的低很多,还在乎缩水所降低的那点成本吗?

网友C:
品牌机的内存条只有八个颗粒(大部分情况下),内存位宽为8bit,组成双通道也才16bit,而散件内存条从DDR3来看,就算2GB也是16个颗粒,从不缩水位宽。另外金士顿也不是什么大牌子,一个在欧美混不下去才到远东发展的企业,这么多年自己不会生产颗粒。

网友:
品牌的只注重性价比,够用就行,只考虑他自己的配件兼容就好,不会考虑以后搭配其他配件好不好,很多最近几年出来的品牌机还用的20针的淘汰电源,这种电源市场上买都买不到了。品牌机只考虑成本,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尽量节省成本。

网友:
零配件厂商给主机厂商供的货永远是最好的,价格还比零售便宜,原因就是主机厂商的量大,出质量问题丢掉订单就麻烦了,生产中筛选出的次等品才会零售

网友(2020-12-29):
大厂 大牌 基本没问题

网友D(2021-02-26):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的内存条只有八个颗粒(大部分情况下),内存位宽为8bit,组成双通道也才16bit,而散件内存条从DDR3 ...

一派胡言。
个人电脑内存条数据总线64bit。8bit芯片用8片去组。
用4bit片子去组就是amd专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派胡言。
个人电脑内存条数据总线64bit。8bit芯片用8片去组。
用4bit片子去组就是amd专用。 ...

我要是没亲眼见过联想台式机里的内存条只有一面有8个芯片的话敢撒这谎?

网友:
品牌机定型之前做过兼容性试验的,肯定兼容啊。

网友:
我觉得品牌机看用什么内存了,但普遍兼容性不尽人意,还不如鱼竿内存。品牌机的主板兼容更差,你要是用品牌机主板+另外一个品牌机的内存,出问题的可能性高达10%。

网友:
品牌机的主板兼容性很差,自己用的联想启天M428,原装4G-2133内存(这个不带XMP,主板bios也没有XMP选项),加了一条4G-2400金士顿骇客,点不亮,又换了一根8G-2666金士顿骇客才点亮,只是频率只有2133:swea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没亲眼见过联想台式机里的内存条只有一面有8个芯片的话敢撒这谎? ...

内存条单面的挺多啊,单颗粒的容量上升,自然不用双面布满颗粒,这个和质量没啥关系。以前的某些主板挑内存,其中之一就是别装满四根双面内存条。
大品牌的机器用的内存条质量一般是有保障的,量大,价格有优势,内存厂家更重视大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条单面的挺多啊,单颗粒的容量上升,自然不用双面布满颗粒,这个和质量没啥关系。以前的某些主板挑内 ...

普遍双面内存是2rank。插了四根就是8个rank。如果内存控制器驱动能力不足就出问题。
曾经见过hp品牌机ddr2.用eilpa芯片,spd参数比芯片参数设置还要低。硬是6-6-6-18
芯片参数是5-5-5-15.金手指电镀金。这样做是避免使用中出问题。
实际设置5-5-5-15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