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中文屏幕网络时间esp8266_wifi_clock

楼主(2019-11-29):
中文屏幕网络时间esp8266_wifi_clock,
第一步实验LCD屏幕显示 时间,成功,
接下来,
1联网校时,
2实验在LCD上显示中文。

硬件为ESP8266模块,和一块2.8LCD屏幕,无他,

实验程序奉上,

=============================================

,
,

,,
,
,
,

void loop()
{

    //Print out current date and time
    int d = timeHelper.getDay();
    int m = timeHelper.getMonth();
    int y = timeHelper.getYear();
    int hr = timeHelper.getHour();
    int min = timeHelper.getMin();
    int sec = timeHelper.getSec();

    int xiqq = timeHelper.getDayOfWeek();

    if(xiqq==0)
    xiqq=7;

  13. //   Serial.println("星期: " + String(timeHelper.getDayOfWeek()));

  14.     if(  sec2 != sec )
  15.     {
  16.       sec2 =  sec ;

tft.fillScreen(  BLACK  );//清屏 黑屏
tft.setRotation( 2 );  // 此代码旋转屏幕。 0 = 0,1 = 90,2 = 180,3 = 270。
tft.setCursor(20, 40);//起始行数

tft.setTextColor(  RED,BLACK  ); //  设置文本的颜色及其背景。
tft.setTextSize(1); //   ,  字号
//tft.println("-----esp8266  --------");

tft.print(y);
tft.print("/");
  tft.print(m);
tft.print("/");
  tft.print(d);
tft.print("-");
  tft.println(xiqq);
tft.println("");

tft.setTextSize(4); //   ,  字号
if( hr<=9)
tft.print("0");
tft.print(hr);
tft.print(":");
if( min<=9)
tft.print("0");
tft.println(min);

tft.setTextColor(  YELLOW ,BLACK  ); //  设置文本的颜色及其背景。
  tft.setTextSize(2); //   ,  字号
   tft.println("---------------");
tft.println("       ");

=========
文件
===========

,
,

网友:
8266高手,牛啊

网友:
高手,666.arduino威武。

楼主:
..,
,
,
成功一小步

网友:
请问8266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希望楼主有更加强大的大作提供给广大网友参考,谢谢。

网友:
那俩电阻很骚啊。

楼主(2020-02-01):
在arduino上显示中文,的烧录字库文件,在用程序转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