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微距】详拆手电尾部常用的开关,自锁方法挺巧妙的

楼主(2019-11-29):
这就是那个接触不良的手电里面的,拆了打理接触部分
顺便研究一下它的自锁方法

外观

底面

侧面
还是很薄的

引脚是铁片

没螺丝,都是塑料销孔固定的

塑料壳和铁件

定触片上有点磨痕

另一片也有

动触点看着倒是干净

冲压的,有木有感觉像什么?
偶是觉得像暗扣上面那个凸帽,至少生产工艺一样

塑料顶盖+键帽

键帽实际是2部分
后面再详细分析

底盖

复位弹簧是固定在销子上面的

全家福

楼下研究它的自锁方法

楼主:
键帽(露外面的)

键帽底下部分

组合起来就是这样

顶盖键帽孔内侧有锯齿和条形凹槽
条形用来止转,使键帽只能上下运动
锯齿用来让底下塑料转筒转动

演示一下
未按下

按下后

塑料转筒抬起转45°,由长齿条卡住,不能回退

再按一下,再转45°,回位

动图比较直观

小开关也有精细结构,简单且可靠,但就是动触点和静触片材料不行

网友A:
赶上元首的沙发了,元首每天都被限额是上了黑名单了么?

网友:
圆珠笔就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元首的沙发了,元首每天都被限额是上了黑名单了么?

唉!估计现在额度已经降成100了,很容易就满

网友B:
是我电脑有问题吗,为什么我只能看到两张图片

网友C:
我看元首还是重传图片吧,之前的估计去了火星了,等不回来了,貌似服务器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电脑有问题吗,为什么我只能看到两张图片

论坛服务器问题,现在已经重新上传图片了

网友:
以前也拆过一个,和圆珠笔里面的自锁机构一个原理~

网友D:
我们发烧友都是用内阻测试仪去测量开关电阻,基本上15毫欧左右,磷青铜弹簧,飞线等等手段都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发烧友都是用内阻测试仪去测量开关电阻,基本上15毫欧左右,磷青铜弹簧,飞线等等手段都能用上 ...

这才是标准的发骚友。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基本上懂了

网友E:
还是没看懂它的原理

网友:
就是个圆珠笔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好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没看懂它的原理

拿个全透明的,可以按的圆珠笔,看着按就知道了。

不从侧面看,还是蛮难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发烧友都是用内阻测试仪去测量开关电阻,基本上15毫欧左右,磷青铜弹簧,飞线等等手段都能用上 ...

青铜圣斗士???

网友:
和自动圆珠笔一个原理。

网友:
按的圆珠笔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元首还是重传图片吧,之前的估计去了火星了,等不回来了,貌似服务器已经正常了~ ...

谢谢大婶提醒,今儿上午偶一共上传3次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