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S300电动剃须刀更换电池

楼主(2019-11-29):
同事说他的剃须刀冲了电用两次就不行了,多半是电池不耐用了,拆开给看看。

外观

背面

拆掉转头的两颗螺丝

这个外壳很好拆

里面这个就不好拆了,卡子有防拆设计

露出里面的乌龟壳

乌龟壳,伸出来的就是防拆的倒钩

里面做工很简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据同事说他在大型商场买的。

焊接下电池

440mah的镍氢电池

齿轮箱部分

找了2节拆机7号电池

准备装上

直接用烙铁把电池并联焊接

焊上引线

装机测试正常,装很简单就没照相了。

网友A:
图片挂了。。。电池确实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挂了。。。电池确实该换了

整个论坛都挂了

网友:
只能看见一张图

网友:
两侧是类肤涂层吧,还没发黏?

网友:
现在超100就超~

网友:
这个还要单独的充电电池适配器啊

网友:
居然还能放的开两个7号

网友:
哎打赏现限制离谱啊

网友:
这是真的飞利浦么?

网友:
飞利浦的充电剃须刀不可能这么简洁,99.99%是假的

网友:
不可能这么简洁

网友:
这应该是山货。真货电路是很复杂的,不可能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就完事了。

网友B:
毫无疑问是假的,对比一下真的飞利浦的结构和电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9518

网友:
应该是假货。

网友:
同事也是个节约好男人,买了个假的飞利浦,我那会哪舍得买充电的,要小300的,只舍得买了个装电池的,小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挂了。。。电池确实该换了

可能是论坛服务器问题。今天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是假的,对比一下真的飞利浦的结构和电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9518 ...

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
不管东西真假,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是假的,对比一下真的飞利浦的结构和电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9518 ...

打开了,原来是老站,需要再次登陆。你的是飞利浦北美公司的产品。跟楼主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