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再拆一个企业级和路由器 TP-Link TL-R476G

楼主(2019-11-29):
再拆一个企业级和路由器 TP-Link TL-R476G

网友:
只看到一张图片。

网友A:
这电源设计是欠抽么?

网友:
不容易,这个路由TP总算舍得点用料,加个交换芯片

网友:
加个内置电源换个铁壳就成高级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设计是欠抽么?

见过tp的电源都这鸟性,加壳就是企业级的

网友:
企业级网络设备值钱的地方不应该是固件吗?
思科也号称自己是卖固件送硬件

网友:
看来
企业级别的
不能看外表和里面
应该看灵魂

网友(2020-02-26):
你好,感谢你分享了R476G的拆机图,但你有没有查看CPU和内存闪存的参数?这是官方没公布的。

网友:
这内部好寒酸啊

网友:
这其实反映了国内企业缺乏“技工”精神,老是做“民工”产品。

网友:
小企业啊。带各种管控功能嘛。
有啥问题,大企业就用高端的。

网友B:
我买的是476G+,里面和这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476G+,里面和这个一样

你的476G+是V几的?

网友(2020-03-29):
完全看不出啥东西,这个可以刷机嘛?

网友:
这是V1.1的方案,现在的V2.0版硬件已经换成联发科方案的了。我刚买了1台476G+ V2.0,电路板比这个小一半,电源更精简了,连面板上的灯都少了不少,真是能省就省。

网友(2020-05-14):
1.0版本的,不知道和V2.0有啥区别。官网现在更新的都是2.0的。

网友:
这个企业级路由看起来一点都不企业。

网友:
我家里用的也是 TP-Link 的企业级路由器,我拆开看过,感觉不值那个价。

网友:
企业路由器,主要是卖软件的
硬件配置差不多, 但性能更强,靠的就算不同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