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急求帮助----开始菜单跑到右边去了

楼主(2019-11-29):
不知怎么回事,也不知怎么改回来

网友:
鼠标左键点住工具栏可以拖拽到任意一个边

楼主:
各个地方拖着往下往右往右下,都不行,折腾了好长时间,居然有一次无意中行了,可是我都不知道这是拖着哪儿才有的结果

网友:
估计是系统卡顿的时候胡乱操作了吧!

回到桌面,
按住我的电脑拽到边沿,
有惊喜

网友:
右键任务栏,选属性,屏幕上的位置选底部

网友A:
先在任务栏空白处(不是边缘)右击,看有没有选中“锁定任务栏”,确保未锁定
然后左键拖动任务栏空白处到屏幕底部,到位即可
然后将“锁定任务栏”选中,然后就不会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任务栏空白处(不是边缘)右击,看有没有选中“锁定任务栏”,确保未锁定
然后左键拖动任务栏空白处到 ...

非常感谢,同时5楼@yandachuan
看来能锁定。
重新试了一下,原来是拖拽这个地方

4楼按住我的电脑(XP及以前这样叫,现在都是“计算机”吧),拖拽到边上,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yich

网友B:
解除锁定,然后用鼠标点住任意任务栏空白处,上下左右随便拉。

网友:
下次你也可以传授给其他的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除锁定,然后用鼠标点住任意任务栏空白处,上下左右随便拉。

我之前总是想按住偏上的部分,忽视了这个位置

网友:
这情况当年楼上的都遇到过吧,

网友:
估计菜鸟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