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一个小工具,方便测电器的交流电流

楼主(2019-11-29):
准备好材料:220V电源线、鳄鱼夹、一对汽车大灯上的接插件。为了安全,用三脚插头限制火零线位置,把鳄鱼夹接零线

火线接其中一个插件,零线接黑色鳄鱼夹

红色鳄鱼夹接另一个接插件

地线栓住那根独立的线

测交流电流时,待测电器插头插上接插件(两脚三脚插头通用),鳄鱼夹夹住万用表表笔(如果没有交流电流档就并联一颗分压电阻用交流电压档测),炮灰表测电容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耐压大于250V无极电容)

感谢观看!

网友A:
这样子玩交流电,不怕放炮吗!小心把小白引坑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玩交流电,不怕放炮吗!小心把小白引坑去了。

注意电路接好再插电,测完先拔电再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