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个LED到底该怎么接才能达到最高亮度和效率呢?

楼主(2019-11-29):
6个LED 应该并联还是串联呢?我打算每个电阻接一个电阻限流。按照公式算出来的电0.25W 240欧电阻接上去,发现电阻过会就很烫了。但又可以连续点亮没有烧毁。
我想请教下师傅们。我这6个LED 应该怎么个接法可以让亮度最亮,又能稳定工作呢?

网友:
最高亮度和最大效率不能同时满足

网友A:
太亮了寿命短,这种管子一般工作电流18mA左右是最佳选择,这是做红绿灯的厂家告诉我的。
有一次当地交通部门招标红绿灯,有个厂家的代表很嚣张,有点不把评委放在眼里。
我直接提出,让厂家介绍一下,每个led的工作电流是多大,单片机的型号是什么?有几家当时就蔫了,只有一个厂家很厉害,竟然是总工程师参加投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亮了寿命短,这种管子一般工作电流18mA左右是最佳选择,这是做红绿灯的厂家告诉我的。
有一次当地交通部 ...

如果是我,我就随便给你说一个,反正你又不懂

网友:
其实LED都是有规格的,随便参照一个规格的参数,罗列出来就行了。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很笼统,因为不知道应用的场景。应该说并联是最好的方法,这里说的并联不是只单纯的将发光管并联,而是把每个发光管串一个限流电阻算作一个单元。6个发光管就需要6个限流电阻。这样把每个单元并联是最好的,每个单元不会相互影响。只是会涉及成本及使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很笼统,因为不知道应用的场景。应该说并联是最好的方法,这里说的并联不是只单纯的将发光管并联 ...

谢谢朋友的指点。我最终的解决方案就如你所说。6个电阻最后并联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就随便给你说一个,反正你又不懂

你不知道我看过的电子技术方面的书有四麻袋?你以为我的书是白看的吗?
你随便说一个,会被认为是弄虚作假,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