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请问旧站密码怎么找回同名帐号密码,没有设置手机,只设了邮箱

楼主(2019-11-29):
请问旧站密码怎么找回同名帐号密码,没有设置手机,只设了邮箱

网友A:
已经处理,可查看站内信消息重新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处理,可查看站内信消息重新登录。

谢谢 可以了

网友B:
请问旧站密码怎么找回同名帐号,忘记密码,没有设置手机,只设了邮箱

网友C:
请问旧站密码怎么找回同名帐号,忘记密码,设置手机,设了邮箱
麻烦回复一下@小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旧站密码怎么找回同名帐号,忘记密码,没有设置手机,只设了邮箱

已经处理,可查看站内信消息重新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旧站密码怎么找回同名帐号,忘记密码,设置手机,设了邮箱
麻烦回复一下@小霞  ...

已经处理,可查看站内信消息重新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