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小米10400充电宝板子,焊盘坏了,有问

楼主(2019-11-29):
小米一代10400充电宝的板子,USB输出口损坏了,焊盘不见了,想重新接一下USB母座,四个焊脚找到了两个能焊,1脚+5 v,4脚GND,剩下2、3脚不知道接哪里了?能飞线到哪?不接能正常输出吗?有什么影响?望大神指点下,谢谢…

后续……
根据回贴友友的提示及查了下网,说10400板子采用TI 的tps2514芯片用于手机智能识别。已经接好了,谢谢大家乐意的解答…

网友:
2,3空脚不用管

网友:
你可以上某宝找一下相关板子的图片,参考一下不就晓得了?

网友:
强光大法,看线路往哪里走。

网友:
2,3脚必然接充电识别芯片,找到识别芯片,找出PDF,看看D+D-分别接着芯片哪个脚。

网友:
板太多焊油,图片也不清楚,我也看不出来接在哪里。

网友:
你这个如果是小米一代10400可以不接,不过USB口要把23脚短接。如果是聚合物那种带qc的就最好接上,不然没法qc。也可以不接,同上

网友A:
小米10400这款充电宝为了适配不同设备,自带了D+ D-数据端识别IC(以前的iOS设备这两脚是有电压的,安卓则不用),所以的2-3脚最好接上,飞线的话,我记得2、3脚焊盘下面有过孔,通到板子反面,楼主可以在那里找找。
电池若是损耗不高,板子在难修好的话,淘宝上有这个拆机板卖,十几块钱,损耗高的话,建议拆电池另做它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10400这款充电宝为了适配不同设备,自带了D+ D-数据端识别IC(以前的iOS设备这两脚是有电压的,安卓则 ...

谢谢你…回去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又让我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