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户外灯的电池废了

楼主(2019-11-29):
就是这个帖子里提到的太阳能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02&extra=

想修改标题可是时间太久已经不能修改了

前段时间暴晒了好多天,觉得应该充满电了,就关机了放着没动,过了大概一个月,昨天拿出来发现不能开机,再拆开发现电池几乎没有电压了,万用表测量有时0有时0.1v,放在测电阻档上,发现电阻高达5.2MΩ,难道是内部断路?电池外观看不出变化

这是过充坏了还是过放还是电池自耗太高自己嗝屁了?应该不是过充,当时关机的时候还是好的。大侠们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关机状态也会有电流吗?如果待机电流这么大,一个月就吧电池放死了,那还是趁早扔了吧,不能贪便宜

电路图等下再传吧,现在论坛显示不出图片

网友:
估计是没有保护板,内耗电流,把电池放死了。

网友A:
我的那个同样的灯,电池也废了,换了个充电宝里没法用的电池进去,继续使用。感觉原来的电池就是接近一次性的……

网友:
据说都是回收的电池。所以报废也就正常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池的压力阀顶开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一个电池不错,放窗台上,每晚亮6个小时没问题,另一个就不行,亮一个多小时就灭了。

网友B:
这货有关机按键吗? 你是怎么达到所谓的关机的? 把电池线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同样的灯,电池也废了,换了个充电宝里没法用的电池进去,继续使用。感觉原来的电池就是接近一次性 ...

我的也是的,电池基本就是垃圾,一充就满一用就废,块八毛的就当买个壳子灯板了,反正手里电池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有关机按键吗? 你是怎么达到所谓的关机的? 把电池线断开?

说明书上写着第一个按键按住3秒就算关机,看起来关机之后还是有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有关机按键吗? 你是怎么达到所谓的关机的? 把电池线断开?

这种一看就是电子开关,所以即使所谓的关了,电池也得给电路供电。 所以要解决的话,得拆开,再电池回路上串联一个硬开关

网友:
这件事告诉我们,这灯买了就得用,放着放着就坏了

网友C:
不会是太阳能板跟电池之间没隔离二极管吧

网友:
我那个一直放在盒子里,没问题,现在好着呢

网友D:
我的加了十来个旧18650电池并在一起。

网友:
我买这灯还花了三块九额

网友E:
楼主反推出电路图了吗?可否给我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反推出电路图了吗?可否给我分享一下

没有啊,我小白一个根本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太阳能板跟电池之间没隔离二极管吧

你打开看看,有隔二极管的,感觉过充或者过放,这个电池立马就废了,换一个其他电池,感觉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加了十来个旧18650电池并在一起。

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还不是互耗电能?

网友(2020-03-08):
在原来一节的基础上并接一个新的18650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