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际电工墙插面板拆解

楼主(2019-11-29):
东西做工现在比过去强多,内部结构比较合理,不像老的松日是后面4颗螺丝固定的,而是前面压入的,不会猛插后面塌陷。
里面铜皮片是直接连接外面电线螺丝固定,没有铆钉连接不存在日后松动烧毁。

二块都是插入后手感很松。这点很担心长期10A后会?
所以打开后整形手感稍紧。不如松日的手感紧密。
主要是铜片太单薄(价格竞争)

网友A:
这种山寨还是不要接盘了,就算刷单都不要接

网友:
一体铜条比较好,但距离太近,有短路的嫌疑

网友B:
做下处理吧,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下处理吧,有隐患~

TB上老婆红包买的很便宜
以后用的时候看看能填塑料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寨还是不要接盘了,就算刷单都不要接

我贪便宜货。家里(六间房子)全用最便宜的松日
00年用到今天,10A电流也长时间用,还没烧过一个。

这个天冷要插加热器,再插二手充没地方了。老婆买来我换上,
外观做工不错
手感太松,但开1小时2000W后到不热。
还是打开整形一下。
长期大电流还是会担心

网友:
质量可以,耐久得看经常插拔后的铜条弹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贪便宜货。家里(六间房子)全用最便宜的松日
00年用到今天,10A电流也长时间用,还没烧过一个。

松日至少还算个牌子,这货就是打擦边球而已,TCL国际电工了解一下

网友:
两个看起来都做工都挺扎实,但上面的那个感觉着像楼主提到的一样,LN铜条距离太逝,如果加个黄蜡管之类的应该会更好一些

网友:
稍微加点隔离

网友C:
我前两年买的一块多的国际电工的五孔,用在卫生间,带2200W的电暖气半个小时,插座插头连温度都摸不到,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年买的一块多的国际电工的五孔,用在卫生间,带2200W的电暖气半个小时,插座插头连温度都摸不到,还是不 ...

外表做工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可能我做过电工对接头安装一惯喜欢紧。

它家5孔带开关的,还留有绕过开关的火线接口, 这个设计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两年买的一块多的国际电工的五孔,用在卫生间,带2200W的电暖气半个小时,插座插头连温度都摸不到,还是不 ...

那些包工包料的家装都不舍得用它(都是用些很差的货)

网友:
也不知道哪个国际电工算是正牌货

网友D:
10孔一开哪个多少钱?优惠购里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孔一开哪个多少钱?优惠购里的么?

不是

是TB  包邮2.99

我还当是5.99, 再让老婆买几个。备着,换上当开关用也合算

网友:
设计者没考虑安全问题,插拔容易打火!

网友:
要看看对面盖子有没有支点顶住它    两个是一体  你单分开看肯定觉得它容易短路

网友E:
86墙插我觉得还是1开5孔比较合理些,开关也能大跷跷板。
墙上的话3插的一般用得少,不差那一个3插 座子

这种一开8孔的里面太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86墙插我觉得还是1开5孔比较合理些,开关也能大跷跷板。
墙上的话3插的一般用得少,不差那一个3插 座子

插座我一般是5孔,没特殊需要不带开关(尤其是大功率的我不喜欢有开关)

这个是老婆2.9包邮买的,我又叫她买三个,留着备用,就是当开关用也是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