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 免换档的万用表

楼主(2019-11-29):
看到现在有免换挡的万用表,求推荐一款功能比较全面的

谢谢

网友:
傻瓜表不建议买

网友:
众仪S4,功能比较齐全,可以上网了解一下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自动量程的还是那种啥都不用管自动选择电压电阻那种。如果是前者最好说明一下应用场合,后者就算了吧,万用表作为基础仪器要灵活适应多种测量需要,靠万用表判断档位很难满足实际需要,即使是自动量程的都还要保留个手动量程按键以备不时之需,扯淡点说就是要做仪器的主人,别反过来

网友:
全傻瓜那种家用捅捅插线板、量量电池、测测通断够用,有时候它自己都犯傻,最好买手自一体带功能档位选择的。

网友A:
福禄克,优利德等大厂都不做的产品还是别碰了。毕竟这货还存在安全性的考量。

网友:
ZT-102A万用表,手自一体。更合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优利德等大厂都不做的产品还是别碰了。毕竟这货还存在安全性的考量。 ...

这也不是绝对的,福禄克还真就做过这种万用表f7和f10/f12一个方案的,不过之后福禄克也不整这类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