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维修高频焊台,电磁炉,风扇,电热水壶等等家电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19-11-29):
今天打算把电线镀点锡,结果发现很少使用的高频焊台竟然显示SE,

因为顺便还打算修一下电磁炉,电热水壶,风扇等等家居,

所以想请教一下,要准备哪些工具?

万用表???

网友A:
万用表必须的啊,还需要把电烙铁,焊锡丝等。

网友:
还需要示波器,灯泡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必须的啊,还需要把电烙铁,焊锡丝等。

万用表有一个手动挡的,焊台刚刚坏了,还有一把老式外热电烙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有一个手动挡的,焊台刚刚坏了,还有一把老式外热电烙铁

先用老式烙铁和万用表把焊台修好,再用焊台修其他东西。SE代码一般是手柄问题,貌似检测不到手柄就报这个代码,你把手柄拔了看是不是一样的代码,如果是的话看看手柄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老式烙铁和万用表把焊台修好,再用焊台修其他东西。SE代码一般是手柄问题,貌似检测不到手柄就报这个 ...

我把手柄拔了,还是显示SE,并且同时闪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手柄拔了,还是显示SE,并且同时闪烁

用万用表测一下手柄通不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一下手柄通不通呗

哟尝试一下,感谢

网友(2022-05-03):
一块表一个烙铁打天下

网友:
就电磁炉就不容易修,看故障现象,有的弄得头大,板受潮漏电故障千奇百怪,风扇水壶倒容易多了!

网友:
首先得有一个好的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