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威D1010IVB有杂音

楼主(2019-11-29):
请教大神,惠威D1010IVB打开就有杂音,类似电台里那种不规律杂音,时有时无,正常的时候一两小时都没有杂音,而且主副箱都有。取下音频线、调音板仍有这样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功放板上面。不知道哪里不正常,求教!!!

网友:
有虚焊的元件,仔细检查下,特别是贴片~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滤波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