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一个,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11-29):
再拆一个,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这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还不错,连EMI都有了

网友:
用料还算可以,品牌摆在那里。

网友:
雅迪,更高端的电动车

网友:
这做工算很好了,舍得用双面板,EMI啥都有

网友:
我这有个坏了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里面元件用胶全封住的

网友A:
这个好,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做工用料普遍很差,这用料做工算是非常好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哪个厂家代工的做工可以

网友:
这个板子和西普尔旗舰店卖的所谓高端ACI充电器一模一样啊,质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西普尔ACI系列,售价近百

网友:
采用HT45F0042芯片:holtek针对充电器领域,推出了a/d flash mcu ht45f5q,与传统应用相比,除了提升mcu资源外,同时新增充电器管理模块单元,方便mcu对充电器进行定电压(cv)以及定电流(cc)充电控制,安全保护机制除了mcu自带lvd、lvr功能外,同时俱备硬件过电压保护(ovp)与过电流(ocp)保护功能,当侦测到电压或电流异常时立即保护,避免造成充电器或电池损坏。传统的反驰式(flyback)架构充电器电路,mcu需要外接运算放大器(opa)、比较器(cmp)以及tl431等组件进行充电控制,ht45f5q(电路外围无TL431芯片)整合了上述功能,大幅减少外加组件,并将定电压(cv)、电流(cc)回授控制、过电压保护(ovp)以及过电流保护(ocp)等功能,以独立硬件方式整合在专用ic内,其稳定性以及安全性都如同外接电路一样可靠,在充电器产品生产时,搭配adc读取充电器输出状态,并将校正参数写入mcu内建eeprom,可省去传统人工校正,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传统的反驰式(flyback)架构充电器电路,mcu需要外接运算放大器(opa)、比较器(cmp)以及tl431等组件进行充电控制,ht45f5q(电路外围无TL431芯片)整合了上述功能,大幅减少外加组件,并将定电压(cv)、电流(cc)回授控制、过电压保护(ovp)以及过电流保护(ocp)等功能,以独立硬件方式整合在专用ic内,其稳定性以及安全性都如同外接电路一样可靠,在充电器产品生产时,搭配adc读取充电器输出状态,并将校正参数写入mcu内建eeprom,可省去传统人工校正,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输出震荡信号,那么启动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输出震荡信号,那么启动电压是哪里来的

单片机通过控制光耦来控制输出电压从而控制电流,初级是电源块,精简的很,新一代已经不用384X方案。

网友:
技术又在变,好漂亮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通过控制光耦来控制输出电压从而控制电流,初级是电源块,精简的很,新一代已经不用384X方案。 ...

仔细看了一下,开关管位置是个芯片,集成了功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