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十一买的充电钻

楼主(2019-11-29):
到手价二十几块,轻度打螺丝还可以。

电池

三个卡扣很好拆

电池没有说明

这充电器用的住不

这是另外一个电池,有电压只能动一下就不动了是保护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没办法通过外表判断,只能排除法。

网友:
就看电池运气了 电池好就好 电池坏就废 买过一把第一天能用第二天电池废了 浪费钱

网友A:
万能表测一下电压,这种电芯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表测一下电压,这种电芯不是很好

电压有11伏多,电池是很久以前的

网友:
测一下电池组负极-B1,B1-B2,B2-电池组正极,分别为3个电池的电压。看看电压是否一致。不一致就要单独给每个电池充电到一致;也可以改插口,用平衡充来充电。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坏了,改线用平衡充能用的久一点,咸鱼有卖电池的可以帮忙免费点焊,有些还有保护板一起换了也可以,回来装壳就可以,自己也可以焊接,t12就可以,焊的就是比点焊的高一点。

网友:
测一下每只电池的电压和内阻,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永康垃圾货  能打螺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