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12v电池喂手表

楼主(2019-11-29):
这表是10多年前买衣服送的,戴几年掉漆就一直放在抽屉里,后来想到这表防水,洗澡时就带着它看时间方便,走时还比较准,这么多年也没坏 老当益壮

网友:
这种手表不知道是什么解决方案或者芯片代码,相当精确。

网友:
让楼主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你也学会了?我就是这么干的。八块电池,能用一个时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学会了?我就是这么干的。八块电池,能用一个时期了。

上小学时候游戏机里就有这种电池,拆过很多了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B:
这样弄的话,应该比手表的原装电池便宜不少。顺便有些细的笔形手电,可以从9伏碱性电池里,拆一些牙签电芯,加一圈绝缘装进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弄的话,应该比手表的原装电池便宜不少。顺便有些细的笔形手电,可以从9伏碱性电池里,拆一些牙签电芯 ...

没错,这个12v电池是剩下用不上的只好这么用了,9v电池有两种,一种是你说的里面有细电池,另外一种就是里面一块一块的,我记得不是三个就是四个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小学时候游戏机里就有这种电池,拆过很多了

我拆的都是旧的,这种电池用8块钮扣电池,有一块出问题,就废了,折开还有好的,有的还能达到1.5V,1.3一1.4V的居多,运气好时能拆出4一5块,手表能用好几个月。

网友:
同样受的九年义务教育,你为什么这么机智?

网友:
哎哟我去,还有这样的神操作

网友:
12v电池原来是这么来的,,膜拜了

网友(2020-10-01):
这个真是涨知识了

网友C:
最好别这么干。手表电池对防泄漏要求高。碱性最好买sr系列。手表专用。
偶戴手表是为了骑车看时间。这种led背光手表最好买使用cr 2032电池的款式。
电池容量大电压高寿命长的多,且密封性能比这种碱性电池好得多。你们谁见过2032电池泄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这么干。手表电池对防泄漏要求高。碱性最好买sr系列。手表专用。
偶戴手表是为了骑车看时间。这种led ...

2032是3V的,楼主的只需要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032是3V的,楼主的只需要1.5V

这我知道,这种led背光液晶显示手表有使用2032电池的。
比使用1.5V电池的手表电池寿命长的多。而且2032的密封防泄漏性能好得多。
而且我发现这种手表极其省电,计算器不能用的2032电池,手表里面还能使用,但是背光
几乎就消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我知道,这种led背光液晶显示手表有使用2032电池的。
比使用1.5V电池的手表电池寿命长的多。而且2032的 ...

卡西欧的某些手表就是用2032的,可以用10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卡西欧的某些手表就是用2032的,可以用10年。

casio 的货太贵了。深圳一带电子厂出品的东东很便宜。
偶也就是骑车戴表看时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sio 的货太贵了。深圳一带电子厂出品的东东很便宜。
偶也就是骑车戴表看时间用。 ...

自行车码表,不是也带时间显示么,还能显示骑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