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遥控灯的开关坏了,故障就是狂闪。谁知道是哪里坏了呢?

楼主(2019-11-29):
家里的顶灯遥控板坏了 一开开关就狂闪,听到继电器咔嚓咔嚓的声音,谁知道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查一下接收板的5V供电,很可能是降压电容684J400V的问题。

网友:
电容失效了吧@查查电容的容量。

网友:
阻容降压的元件老化了造成继电器供电的电压不足导致的吸力不够。把那个枣红色的方块电容换了兴许能好

网友:
供电不足,找电容。

网友A:
这种阻容降压的电路连续工作1到3年的话电容容量就会下降,更换电容会好的。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突然有一天就这样了,哗哗闪的,继电器咔咔的,然后就联系卖家,给我重新发来一个。不知道您那个修理好了没,如果修理好了,我也照样修理一下

网友B:
考我呢?降压电容啊,容量不够了,维持不了带载12v了,吸不住当然咔嚓了

网友:
记着,能换麻将块的不差那俩钱还是换麻将,那玩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我呢?降压电容啊,容量不够了,维持不了带载12v了,吸不住当然咔嚓了

特么的 前段时间修遥控插座有时吸有时不吸 板子上零件换一遍 驱动三极管都换了两个 电容换了几个 就是不行 电压低 最后没招了 烧鸡大法 维修电源上24v 一股糊味伴随噼里啪啦 断电一看 104糊了 气死我了 这么小个玩意给我整的这么狼狈

网友:
先查电源,后查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么的 前段时间修遥控插座有时吸有时不吸 板子上零件换一遍 驱动三极管都换了两个 电容换了几个 就是不 ...

修电路先修电,哈哈哈

网友:
玫瑰不知麻将是啥?这个,

网友:
买了一堆薄膜电容,坏吧一毛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阻容降压的电路连续工作1到3年的话电容容量就会下降,更换电容会好的。
...

这种CBB电容极板是铝膜,号称是自愈的,就是击穿了会把击穿点周围的铝箔瞬间气化掉,然后留下一个圆形的孔,就自愈了。时间一长,电容极板面积减少了就容量下降,所以供电不足,会导致不能正常控制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