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大神:aigo,u盘不能复制超过2M左右的文件。。。。

楼主(2019-11-29):
问题:不能复制超过2M的文件,否则掉盘。
   不能格式成fas32 和ntfs文件系统。只能格式化成exfat。强行格式掉盘。
   使用DiskGenius.也不能格式。
       网上查资料说:修改注册表,在属性,策略里选:好像有个什么提高性能选择后,也无用。
用ChipGenius查看U盘信息如图:
求助高手:怎样往U盘复制大文件,不掉盘???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和注册表没关系。

网友:
主控有问题了可能

网友A:
这是假u盘吧  里面只有那种几m的容量  bios那种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貌似所有U盘都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
我有一个AIGO 4G,N久之前出现一个坏块,并且掉盘……还好,量产后继续服役。
你用ChipGenius查到的信息保存好,根据主控和Flash ID找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AIGO 4G,N久之前出现一个坏块,并且掉盘……还好,量产后继续服役。
你用ChipGenius查到的信息保 ...

找不到主控和flash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假u盘吧  里面只有那种几m的容量  bios那种

以前还往里复制过超1G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