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聊的很 给苹果数据线换个头实施接头手术

楼主(2019-11-29):
这根线好像是买倍量苹果电池送的 一直作为床头数据线配合果6服役 一直挺好用也没报错 就是头子厚一点 插拔有点紧 有一天不小心拽了一下 拽歪了 且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充电 强迫症用钳子掰了一下 给掰断了 额 今天无聊 学习钟馗给实施个换头大法 哈哈

抹上胶等干透在上壳子吧 壳子有点紧 现在怼不进去

网友A:
换头的这部分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B:
为什么要只换头子不换整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只换头子不换整套?

可能倍量那个带认证芯片,替换用的那个不带吧。

另外我想说,大头笔的锡丝笔可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头的这部分还是第一次见

哈哈哈 这种焊接的 没有成色再好点的了 只有这个了 不过触点没发黑 插拔好用 就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只换头子不换整套?

倍量的不弹窗 虽然没认证吧  那个白色的是坏的 只有一个芯片 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倍量那个带认证芯片,替换用的那个不带吧。

另外我想说,大头笔的锡丝笔可好用? ...

哈哈哈 锡丝用量大的时候就不好使了 供不上 老得拽 还是习惯直接拿着用

网友D:
两个都是山寨头子 容易冲坏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是山寨头子 容易冲坏手机

那倒没遇到过 我遇到一般都是不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