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国立维腾(LEVITON)86型五孔墙插拆解简评

楼主(2019-11-29):
前几天在数码值得买看到的推荐,领优惠券后1.9元,不过有限购。第一次知道这个牌子,商家介绍为美国品牌,好奇心驱使,下单买了一个,看看“美国货”与“国货”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全家福

包装盒上特意标明是美国立维腾,拉斯维加斯系列(白色),规格10A/250V,实际产地为东莞

白色无边框面板

背面

接线柱的螺丝不是直接压线,这样比较好,不容易把线头压坏

可同时插两脚与三脚插头,中间还有一定距离。值得一提的是,两脚插头非常牢固,我费力才拔出来。我以前买的德力西就容易出现两脚插头掉出来的情形,给我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

取下面板

宣称的碳素钢支撑框架,厚度1.3毫米

商家宣称为锡磷合金铜

两脚插头结合很紧密,看起来接触良好,插上之后非常牢

插头接触弹片厚度为0.58毫米

接线座用磁铁能吸,不用铜应该是为了增加强度,减少螺丝打滑

弹片磁铁不吸,商家宣称为锡磷合金铜材质

特写

关于立维腾,竟然是与爱迪生同时代的存在?

小结:先不管是不是美国货,做工还是挺满意的,如果价格有优势我会考虑这个牌子。

网友A:
先不管质量如何,      看到这些宣传和牌子就想笑,呵呵

网友:
毛糙度和塑料材质上看是好做工这个不能否认就看耐久度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好的了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

网友:
看到用钢架的插座,就觉得是廉价品

网友:
哈。廉价的就是廉价的。。我用过立维腾的弱电产品。那确实是做得还可以的。

网友:
看这宣传还真别笑,LEVITON就是个历史悠久的美国牌子,在美国的产品品质极好,但看图片国内的产品真不怎么样,国内标准要求低,厂家自然不会用厚料。以前贴过梅兰日兰/施耐德的同款缩水严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35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质量如何,      看到这些宣传和牌子就想笑,呵呵

这在美国是很好的牌子

网友:
这个我也拍了一个,感觉就是国内咯种山寨贴牌的货,跟米国没啥关系的啦,

网友:
接线座必须用钢,不然强度不够。见过纯铜的接线座,一用力就劈了。
镀镍防锈效果比镀铜好,但成本高,镀锌成本低,但不如镀铜好看。

网友:
接线座必须用钢的,不然强度不够。以前见过纯铜的,一用力就劈,工艺不够没办法的选择。
镀铜应该是为了防锈,不如镀镍的。镀镍成本高,镀锌成本低,但不如镀铜好看。

网友:
这个牌子在米国占有率很大的。

只是在国内水土不服。

网友:
再买个高端货回来,拆开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米国货了。

网友:
就我使用各种86墙插的经验来说,这东西光靠拆解只能排除用料实在太差的那种,60分以上级别不能靠眼睛来分高下。
就比如老TCL 86墙插,哪怕是库存十多年的,拿出来还是那么好使,拔插都如丝般顺滑。但是它拆开来却平淡无奇。

网友:
学习了,质量不错,价格合理

网友:
这价格只能买一个吧,赔钱赚人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