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荧光灯的电子整流器老烧电容,换哪种好?

楼主(2019-11-29):
H型双灯管,电子整流器,不工作了,检测是两组灯丝之间的cbb电容(蓝色的,大拇指头这么大,貌似是400v0.1u的)挂了,换了一个cbb电容,1000v/0.1u,棕色的,但是块头小了不少,只有小尾指头这么大。结果工作了一个月不到,又挂了。有什么耐用点的电容替换的?大家推荐下。

网友:
高压,高温;换耐高温的1000V左右的电容。

网友:
1600V的电容即可

网友A:
0.1 UF的是不是容量太大了,几千PF的,5600PF。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4007,保证不烧电容
不用也可以换高压1200V以上瓷片电容,图片以前买了几个,用坏3只环形节能灯,再也没坏过

网友B:
这问题,以前也遇到过,99-06年开店之初,门市一进门就是个大盘子灯,所谓32W的环形灯管的,跟UFO差不多,中间拧灯口的,那里边是板子,最初用的250V的,隔三差五的烧,后来换400V的,稍微好点,也是烧,换630的也不定期烧,换1KV,1K2的也难说,虽然用的时间长点,(最后,这灯撑了7年,你算算我烧了多少电容吧,后来,我在这个电容上并联了一个拆自某些做工好点的节能灯的这个地方并联的黄豆大小的黄色PTC,故障排除,后边最起码4-5年都没换过电容,灯管寿命也长了,这个PTC比较特殊,实际上不大好找,当然可以用彩电的消磁27欧的试试看,目的是软启动,让灯丝充分预热,然后它就无穷大了,)当然,如果你使用630V以上的电容,为了保险可以并联一个471的压敏,也管用,因为是高频下点灯管的,这个地方的高频电压峰值很高的,所以,我们对付它,就要跟大禹治水一样,要么采取堵塞,要么采取疏导,这两种方法量力而行吧,

网友:
把电容用耐温线移到外面

网友C:
好像一般最大只到6800pf的,你确定原电容是0.1微法业?换耐压1600v或以上的耐用些!

网友:
买个LED改造灯板换了,又省电又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以前也遇到过,99-06年开店之初,门市一进门就是个大盘子灯,所谓32W的环形灯管的,跟UFO差不多, ...

我拆过带PTC软启动的节能灯,开灯时灯丝先红,然后才起辉。

网友:
没这么大容量吧?我85W 4U的松日节能灯也就两颗1600V 472并联

网友:
如果是0.1uf的,,应该是输出隔离电容,,如果是谐振电容,,见过最大的0.01uf,,手上还有N个拆机铜峰的

网友:
直接上LED,省心又省事

网友D:
灯管不行了,换新灯管试试,灯管是有害垃圾。。。

网友:
这是谐振电容,容量可比原来小点,耐压高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管不行了,换新灯管试试,灯管是有害垃圾。。。

新灯管上去试过,不行。之前维修过谐振电容,得了一个月,现在又坏了,估计还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 UF的是不是容量太大了,几千PF的,5600PF。

还真给你说中了,是我笔误了。我一开始换0.1的上去,灯丝红,百般不得其解。查询了一下,好不容易找到原来拆下来的,是0.01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一般最大只到6800pf的,你确定原电容是0.1微法业?换耐压1600v或以上的耐用些! ...

经核实,原配是0.01u的,用了十几年了,现在挂了。的确不是0.1,搞错了。一个月前换上的也是0.01的(1000v的),用了一个月就挂了。现在听各位这么说,我打算用手上买多的这个1000v/0.01的电容,两并两串得到2000v/0.01,放进去工作看看。

网友(2024-05-17):
一个最普通的电子整流器,两个13001四针电路的那种,基本是标准电路一说大家都知道,
故障现象:出现冷态开灯正常,灯亮后短时间内反复开关多次,灯就无法启动,等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正常开关点亮灯
估计是有原件热稳定差或是接触问题,请教下检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