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误判错拆一台将起锅巴的电压力锅

楼主(2019-11-29):
天气冷了,电压力锅也闹情绪。
这段时间煮饭锅底将起锅巴,淡黄的偏硬、有时候煮饭时间延长了。

后面有两个卡柱,前面没有。

一般认为是温度传感器有毛病

天气冷了,传感器阻值也变大了,刚开始我以为是传感器不良

偿试加减温或用另一温感电阻作对比。
貌似正常,问题在哪?MCU在正面按键膜里面封住的,就不拆了,而且操作各方面也正常。不作破坏性拆缷。

楼主:
将传感器也拆下

不料到从锅里掉了个铁片下来。

因为对电脑型电压力锅工作不甚了解,这次拆解是徒劳无功的。
看到板上插卡带着的开关器件,忽然想到是不是因为压力问题导致的呢。回想起煮饭时浮子时不时有点漏气,导致压力状态不稳?仿佛找到了问题点!

经过试机确认诊断是正确的,那位大神科普下,感激了!

网友(2020-01-27):
压力开关,调一下就ok,调里面半周

网友:
确实比较复杂的

网友:
有锅巴不是更好么,每次饭熟之后,如果不急着吃,我再切换到“热饭”功能,继续加热10-20分钟,就是为了有锅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