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感悟

楼主(2019-11-29):
自己不是一个机电专业的,仅仅是个门外汉
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悟,总喜欢鼓捣一些电子产品。
记忆中,从CD唱片机,mp3,dvd,crt电视机,收音机,mp4,非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路由器,台式电脑,笔记本,逆变器,ups,atx开关电源,lcd/led显示器,平板,电子管功放,对讲机,fm/am发射机等等 至少接触了100多种大大小小的电子产品,无一例外的都被我拆过,最早时拆坏的几率大概是50%,到现在为止,概率已经降到10%了。
说是拆坏的,不如说是无知搞坏的。
缺乏知识鲁莽的拆,最后不是拆完安错,就是剩下一堆零件装不上,更有些是想当然搞坏的,
现在胆大了,几乎身边是自己的东西,一律都控制不住,总想拆。
有一天打扫卫生,发现了这些年一堆的电子古董,不舍得扔,又占地方,仅仅电子元件就装了一大口袋,至少有50斤的电阻,电容,电子管,晶体管等元件。工具更是一堆烂货,万用表一堆低端的,烙铁好多把,就示波器和风枪值点钱,路由器一堆,迷你小主板,atx电源20个! 电脑主板10片(从奔三到i5的cpu一堆)等等等。。。。。。
此处省略一万字对生活的检讨。。。。。。
好吧,现在想想,我不是一个业余的玩家,而是个破坏者和捡垃圾的,小时候看见别人扔的电子板啥的都捡,上高中时迷恋电磁波振荡器,大学时省吃俭用去电子商店买电阻电容晶体管,然后搭个fm调频发射机,整天播放音乐胡侃乱说,特别幸福沉浸在那种气氛中,尤其是学校周围5公里收到我的电台信号的时候,兴奋的夜里睡不着。
毕业后,左一台电脑右一台电脑,到今日依然乐此不疲。
想想快不惑之年了,真不明白之前哪来的精力去搞这些,电子产品日新月异,永远追不到尽头。为啥不多追几个美女,过一过花红酒绿的浪漫?
这可能就是孽缘和无知自大的原因。

10年我认识的数码之家,陆陆续续潜水,发帖。
开了眼界也满足的内心的虚伪。

有时电子产品坏了,自己挑灯熬夜也要修好,东西不值钱,却烦恼和快乐。
烦恼的是修不好,不理解电子工作原理图,快乐的是经过几日的折磨后突然修好了。

我总结下,要想修理成功,笔和纸不能少,工作台或者一张大桌子不可少,一台联网的电脑不可少,万用表示波器不可少,烙铁等是后话。
先网上搜索下关键字,看看是否是通病或者别人反馈的。
然后下载电路图,看懂大概原理,然后拆机,用眼睛,放大镜,电子显微镜,从整体到局部,从外表到关键元件看一遍。然后万用表和示波器扫一遍电压和波形,80%是电阻电容问题,10%是晶体管问题,现在的家电里,mos管,稳压管(包括稳压二极管),比重太大了,剩下的10% 可能是接触不良,断线,受潮等简单问题了。
这是一个业余玩家的我,一个愚蠢的思路。

记得以前不懂什么叫谐振,静心发现,电流电压和咱们生活中的水流水压如出一辙啊,水往低处流,就导致了水压,高度差越大,水压越大,水流出了有大小之分,那就是水流了,水流动的快慢和阻力有关,那就是水阻了,水放到容器里,那就是水容了,水在管子里流既有容也有阻。
管子分金属的还是形变大的塑料管。
大家在公园里看见自动旋转喷水的龙头吗? 那就是振荡。
假如你拿着水龙头,一开一关,导致上游管子里的水也跟着一颤一颤的,这就是谐振吧!

把水字 换为电字,这一切不就是电压,电流,电阻,电容,电感,电谐振了吗?
一切事物,没有单一成分,电子在导线里流动时,既有阻也有容,更有感,微观下,再完美的正弦波,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谐波构成,再光滑的表面都是粗糙的,再短的导线都有电感,人类追求的就是在恰好的线性中段来使用它,这样就可以忽略他们微小的部分。
说多了,对不起。
最近把那些atx电源拿来看看,想改改可调电源,发现有些电源已经出问题了,比如无法启动,电压太高,电压太低等

折腾来折腾去,不是换二极管就是电容,要不就是换晶体管,最后发现要想少走弯路,得先理论分析。
怎么分析呢,上面说过了。
打字累了,休息下。

楼主:
喝点水,接着说,说到哪了?
对,鼓捣atx电源的,以前电源是变压器提供的,由于线圈好损和体积大,逐渐被开关电源取代了,为啥呢,效率高,啥是效率,就是为了得到一种结果,中途去除一些好损外剩下的东西占投入的比例。
人类吗,自然追求比例大的,为啥啊,人皆趋利呗,为啥呢,我无法在这里回答!
那啥是开关电源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振荡器,靠的不是人工按开关,而是靠mos管和信号电路来一开一关的。
那问题来了,有病吧,一直开和关干嘛?
这就是激励电和磁互相纠缠呗,电磁相生相克,不可分割,直流电单纯靠电阻分压分流来做输出,那损耗太大了,想要损耗少些,就要传递能量,那就是靠电感来传递,电感和电容具有一些特征,就是开路和短路时会呈现一种惯性,不是放电就是放电,然后根据变压器的原理,把无数个放电充电过程传递下去,就是开关电源,这里请高手勿喷,鄙人的悟性低。
刚才说了有谐振,为了避免谐振的危害,插句话,谐振有伤害吗? 肯定啊,任何东西都是形变的尺寸和程度,谐振恰好会导致这种程度的助推,例如,咱们一个城市的人约好一起开关自来水,一起跺脚,或者按照一点规律干一件事,甚至不按规律干不同的事,想想会发生什么。
电路也一样,用电的那么多,发电厂里出来的电肯定被下游的用电器影响,所以这些带有电感的用电器必须消除谐振带来的危害,那么开关电源既然普及了,开关电源里面是振荡电路,肯定有谐振,为了消除她,就出现了抑制电磁干扰的东西出现了,叫什么pfc?
通俗就是配合振荡电路,抵消电路中电流电压的滞后问题,让整个电源接近纯阻电路,这里出现被动和主动pfc,被动的依靠电感线圈的移相反相原理来抵消后级变化,主动的是靠反馈电路来调整振荡电路。
这么说不伤大雅吧?
一个最基本的电源中,需要额外添加一些电阻电容和二极管,为了是保护电路中的元件,怎么保护呢,就是通电或者断电的瞬间,电路中电感带来的伤害,没办法,成也电感,败也电感。。。。
还有一些限流,限压电路,确切应该是误差放大器,让mos管在特定情况下不工作,这些特定情况就是靠电阻来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再来短路mks管的工作条件,这里光耦就被扯进来了。
这一周新自学和悟出的,对吗高手?
不管是开关电源还是逆变器,都是一个东西,无非是里面的变压器初级次级的圈数决定的。

楼主:
一手打的,肯定有笔误的地方,明者自知,无需挑刺,哈哈,欢迎批评和指导。
期待有个安逸的生活来源和一个振荡的人生,最好有个自己的一个实验室,哈哈。
国人之区别于西方人的最大的就是,国人喜欢在做事前考虑有无眼前的用处。
西方人不考虑这些,只要想做,只要想知道为什么就去做,爱因斯坦接近30岁才露尖尖角,咱再差也勉励下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用在哪呢? 不知!

都说知道的越多,自己的脚就越难抬起,一直在检验,从未停止过。

网友A:
说的不错,平时也喜欢鼓捣点东西,我来到这里也有7,8年了,手里有个什么东西坏了都喜欢拆开看看,能修则修,修不好扔一边,东西不值几个钱,但是修的过程带给我很多快乐,有的时候想想天天玩这些东西,还真不如用这时间想想怎么多赚钱,但是没办法,这东西太容易上瘾

网友B:
兴趣爱好才是生活最大的动力

网友C:
人的一生要有不以为生存的爱好

--来自论坛助手 Symbain v60.3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错,平时也喜欢鼓捣点东西,我来到这里也有7,8年了,手里有个什么东西坏了都喜欢拆开看看,能修则修 ...

真是同龄人的心声 时光冉冉 且行且珍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兴趣爱好才是生活最大的动力

谢谢 谢谢 人生苦短  在空虚中充实吧
兄弟说的透彻,点破了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的一生要有不以为生存的爱好

--来自论坛助手 Symbain v60.3客户端

塞班系统? 小兄弟肯定是性情中人,不为浮云遮望眼,独守一颗难得心 佩服佩服

网友:
兴趣爱好才是生活最大的动力和乐趣

网友D:
都是兴趣爱好是最好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兴趣爱好是最好的动力。

握个手 寻觅个同感中人

楼主:
看见有回复的朋友 瞬间感觉不孤单了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难得来此宝坛 以此会友
切上一杯茶  动动鼠标  诉说不同看法 交流心得
人生岂不快哉!

网友E:
兴趣是所有一切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兴趣是所有一切的动力~

我顶你 兄弟

网友F:
同感,兴趣爱好总离不了,充实业余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感,兴趣爱好总离不了,充实业余生活。

电子产品离不开 这是病 得治 朋友 哈哈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网友:
好奇心还在就没老

网友:
倒腾到没有问题,别影响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