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么大一块屏幕竟然不是安卓系统

楼主(2019-11-29):
今天去镇上办点事,回来时候路过隔壁老王的废品站,转身就进去了,老王在忙着装车看来是要出去大赚一笔,没空理我我就子自己嗨,无意间看到角落有个台式电脑电源,然后拉出来一看,卧槽CD机好大的一块屏,易碎贴被撕碎了ROAD ROVER还是路虎的?原谅我没文化机身二维码扫描出来后是16年新卡罗拉的,屏幕完好,排线很多都捆在一起,赌一把,一会老王忙完了,问老王多钱,给10块吧,心里价位是15,最多20,这下美滋滋扫码付款提着回家了,这天灰蒙蒙的,回家简单处理干净就开始查资料先点亮再说,除了电源和音响的尾线没有,两根USB母线也被剪掉了,用可调电源连接正负极,调压12v开机一下点亮,美滋滋,玩了一会就郁闷了,竟然不是安卓系统,真是让人头大,拆机照片忘了拍了,看着那么大一个屁股里面就一块电路板,比起CD机真是简单多了,而且省电多了,不接喇叭的情况下,空载电流0.36A屏幕最亮时0.6A,因为是手机发帖不能每张图都带文字描述,下面有一大波照片到来,小心手机卡机,此贴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能看电视?我的导航上也有电视功能,但搜不到台。也不知道后面的接线中哪个是天线

网友B:
九寸屏还有wince呢?真是太垃圾了

网友:
看按钮好像是安卓的哦

网友C:
弄个windows10iot玩玩,不过估计配置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能看电视?我的导航上也有电视功能,但搜不到台。也不知道后面的接线中哪个是天线 ...

有电视选项,无信号,我也不知道是那根线,现在就是有信号也都是雪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寸屏还有wince呢?真是太垃圾了

这个点导航的时候说是找不到xxx.exe文件难道也是win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能看电视?我的导航上也有电视功能,但搜不到台。也不知道后面的接线中哪个是天线 ...

有电视这个选项就是无信号不知道是哪根尾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windows10iot玩玩,不过估计配置够呛。

屋里有个win10的平板就是屏幕是tn的三缺一屏,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D:
MIPS的wince5.0

网友E:
竟然是ce机子,少见,这种屏幕一般都是安卓的

网友F:
看这做工不像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PS的wince5.0

有可玩性吗,刷机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是ce机子,少见,这种屏幕一般都是安卓的

翻车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做工不像原厂

网上搜了下原车自带的不是这样的,估计是后加的,可能也是因为不是安卓被机主更换了吧

网友:
收音机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G:
看起来像安卓的

网友H:
10元你就知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元你就知足吧。

哈哈,以前没车机玩,去废品站找到一个应该是六七寸的吧,泥不拉几的,老铁问我要90,卧了个槽,想钱想疯了吧,转身就走,自己当宝贝留着吧,后来朋友给了俩现在又捡了一个,物以稀为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像安卓的

然而并不是,不过这个屏看起来美滋滋,放电影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