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对电子维修有很大兴趣,如何入门

楼主(2019-11-29):
各位大神,我小白一枚,对电子维修有很大兴趣,只知道简单的一些东西,剩下的不懂,也不知道从哪开始,求教各位大神发电子料,主要想学线路。真心求教,求资料。邮箱dongfei88vip@163.com:loveliness:

网友:
我以前也是一点都不懂,后来通过修电瓶车充电器和做白菜白光入的门,遇到不懂的就去搜网上别人的原理介绍,比如搜“电动车充电器电路原理”,“白菜白光电路原理"等等,结合电路图和别人的原理讲解去理解,看多了理解多了自然就入门了

网友:
1、买一本电子入门书籍
2、购买必须的初学者工具和元件(电烙铁、螺丝刀、万用表)
3、多动手实践(不动手是学不会的)

网友:
五官都要用上,如果没有被沙加和撒加以及阿布罗狄的玫瑰剥夺了五感的话
触觉:亲手摸摸电容啥样,电感啥样,变压器多沉,被交流电电到和被直流高压电到的感受有何不同
味觉:可以尝尝1节干电池对舌头形成的柿子味道
嗅觉:一般线烧糊了,有塑料线皮烧焦的味道,三极管炸裂了,会有硅酮特殊味道,电打火,会有臭氧味道,有小强,会有糖尿病患者的味道,电容冒泡会有羊-尿味道。PCB烧糊了,又是一种味道
听觉:电路有打火,眼睛看不见,耳朵可以听到,开关电源频率不对,会出现木兰当户织的声音,或者很低的单一声音,电容BOOM,会有一声巨响,有人之丫丫的惨叫,说明被电到了,要是啪-啊一声,估计是直流高压电到了,如果只听到咕咚一声,说明直接被高压放倒了
视觉:一切学习知识的来源,主要来自视觉,看书,估计现在没几个了,我不看书本很多年,现在都是看手机,玩电脑,视觉很有用啊,看到电路板烧糊一片,那多数故障点就在这一片里边,片大,却未必坏的多,看到电容怀孕,多数都得换,不是容量损失,就是ESR不达标了,别差钱,换吧,看到IC气化孔,气化裂缝,开裂,揭盖,基本上都直接换,很少例外,此法也适用于功率管和遭受高压打击的电路板。看到电阻糊了,至少70%是坏的,换,看到漆皮颜色变深,变黄发黑,是长期过载满载使用的,能用但是性能不好了,建议加大参数使用。诸如此类,可以学的甚多
第六感:这能力因人而异,不需要太多的燃烧小宇宙,或许一辈子你就聪明那么一两次,正所谓糊涂一世,聪明一时,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第七感:一般都很难领悟,或许当你被电到,放不开的时候,有1%的几率可以彻底燃烧小宇宙,领悟第七感,导致小区的总闸跳闸,

网友:
私我,留邮箱,给你点线路图倒是可以的,其他要靠自己动手